改装泡泡枪,准备安在四旋翼上

楼主(2013-06-07):
不多说直接上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Y3ODExMjk2.html

楼主:
呀呀呀,我上不来视频

网友A:
那个泡泡枪,扳机动作的时候,是要把前面刷一下的。

你是直接控制泡泡枪的电源,还是机械控制扳机啊?

网友:
吹出来的泡泡都被螺旋桨吹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泡泡枪,扳机动作的时候,是要把前面刷一下的。

你是直接控制泡泡枪的电源,还是机械控制扳机啊?

里面用了一个舵机,舵机控制那个刷子上下动,在刷子向上时安装了一个弹簧触碰开关,控制鼓风机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