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需求助关于飞控应用问题!

楼主(2013-06-07):
大家好,小弟新手一枚,现在急求咨询一些事情,咱们四旋翼上的飞控能否应用到船上??来控制船的横摇?? 另外问个初等问题,飞控能配有刷电调吗?想接有刷电机,可以吗??还有就是有没有专门控制两轴的飞控? 小弟初入四旋翼行列要学的太多,因时间问题,实在无力去翻帖子,还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MWC飞控可以刷成固定翼模式,固定翼开自稳的时候,会自动调整副翼保持平衡。

你的船控制横摇是用的像飞机副翼样的机构吗?如果是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的。

控制主动力,有“有刷电调”,也有“无刷电调”啊。

MWC飞控可以刷成两轴模式

网友:
APM和TL支持车船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飞控可以刷成固定翼模式,固定翼开自稳的时候,会自动调整副翼保持平衡。

你的船控制横摇是用的像飞机 ...

我的想法是在船舶的舭部加装4个喷水推进器,然后通过飞控的自稳功能(有这功能吧),来控制喷水推进器,喷出水流来减小横摇,这个飞控可以直接连接有刷电机,不用有刷电调吗???? MWC 是不是需要自己写码啊???用NAZA 行不行??  因为日后想玩四旋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在船舶的舭部加装4个喷水推进器,然后通过飞控的自稳功能(有这功能吧),来控制喷水推进器,喷 ...

有刷电调当然要啦。飞控输出的是驱动电调的信号。

你用四个动力装置控制船的姿态,我就不是很明白了。

真正的大型游轮,都是用类似飞机副翼一样的剪摇蒲的。船只在前进的时候,直接用舵机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