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求关于飞控应用问题

楼主(2013-06-07):
大家好,小弟新手一枚,现在急求咨询一些事情,咱们四旋翼上的飞控能否应用到船上??来控制船的横摇?? 另外问个初等问题,飞控能配有刷电调吗?想接有刷电机,可以吗??还有就是有没有专门控制两轴的飞控? 小弟初入四旋翼行列要学的太多,因时间问题,实在无力去翻帖子,还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控制船的横摇??你先想好用什么机械控制吧,四旋翼飞控是控制螺旋桨,船上你准备用飞控控制重锤么?对飞控来讲大材小用了,直接上一个大大的机械陀螺好了,反正船的承载量比较大。玩具四旋翼都是有刷电机,飞控已经集成了有刷电调了。

飞控本身作为硬件是无所谓几轴的,就看软件是否支持,开源的飞控你可以自己写代码,如果没有你要的模式。

网友:
船就不要姿态控制器了吧。
mwc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船的横摇??你先想好用什么机械控制吧,四旋翼飞控是控制螺旋桨,船上你准备用飞控控制重锤么?对飞控来 ...

我的想法是在船舶的舭部加装4个喷水推进器,然后通过飞控的自稳功能(有这功能吧),来控制喷水推进器,喷出水流来减小横摇,这个飞控可以直接连接有刷电机,不用有刷电调吗????

网友B:
你接有刷电调应该就能驱动了,不过飞控一般都是油门0点在最低点,车船的油门0点在中间,这个不知道你能搞不搞得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有刷电调应该就能驱动了,不过飞控一般都是油门0点在最低点,车船的油门0点在中间,这个不知道你能搞不 ...

嗯 船有的也在下面吧,您说通过飞控的自稳,能减小船模的横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在船舶的舭部加装4个喷水推进器,然后通过飞控的自稳功能(有这功能吧),来控制喷水推进器,喷 ...

飞控几乎没什么驱动能力的,有刷电调或者类似电路是必须的。
有刷电调其实很简单的,自己DIY的话,你参考一下电动自行车的有刷调速器,做个简单的电路,接一个三极管,一个MOS管,若干电阻,一个二极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几乎没什么驱动能力的,有刷电调或者类似电路是必须的。
有刷电调其实很简单的,自己DIY的话,你参考 ...

  您说这个方法能靠谱吗?   对了  您方便告诉下QQ 吗,方便日后有其他问题咨询您,我其实挺想玩玩四旋翼的! (我的QQ:603513266)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这个方法能靠谱吗?   对了  您方便告诉下QQ 吗,方便日后有其他问题咨询您,我其实挺想玩玩四旋翼 ...

给你一张图:http://hi.baidu.com/itjjmfihzobksvq/item/ef726f23db5d2bc0ef10f10a
你要做的话,只要参照这张图的右侧(PWM向右)就行了,这个是36V 75A的电路,元件都比较大,你可以选小一号的。

不过说到船的控制,飞控程序怎么写,你得想想清楚了,毕竟现在的飞控都不是为你这样的需求写的程序。

网友:
哥们儿,从你问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你还是应该再多潜几年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