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250组装机还是华科尔MASTER CP

楼主(2013-06-07):
求高手指点,本人已练习模拟器1个星期有余,虽不能做到随心所欲,但几个安全起落还是有信心的,便想入手一架真机试试!因练模拟的时候已入手一个天地飞7的遥控,所以现在很犹豫。本偏向华科尔MASTER CP 无副翼,但是天地飞7不支持华科尔的机机,得重买一个华科尔的控。由于经济问题,所以徘徊于组装250有副翼之间!!
望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谢谢!!!!!

网友:
小机华科尔,往上450吧

网友:
别入华坑,新手450有风险,亚拓新出的 RH25E03XW TREX 250 PLUS DFC BTF 出厂调试完成,装卫星加控可飞

网友:
要么450,要么小机,如mini cp

网友:
250不好飞,既然入魔,重新买个控也多花不几个

网友:
如果连真机都没飞过,玩250属于自讨苦吃

网友:
喜欢就如吧,坚持就是胜利!无论是金钱和精力……

网友A:
别250,推荐02S,之后上450

网友:
窮人新手玩 wasp nano cpx 無刷. 600 全套. 性價比高及配件便宜.
不過要多買些易損件. 動手能力要o.k.

网友:
可以考虑CP级的小六通

网友:
推荐250無副翼!!

网友:
scp吧,最炸不坏,250比450更难飞

网友:
听说玩250的人是250,
沙发说的对,或者小鸡,或者450

网友B:
250是高手的休闲工具

网友C:
250炸机维护成本比华科尔低,电子设备可以与450通用。100/120级小机浮力弱,倒退飞锁尾差,不适合练习航线,450对场地要求高,综合来看,250作为悬停到3D翻的练习机,很合适。如果考虑有刷的master cp,真不如亚拓2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50是高手的休闲工具

250无法暴力3D,我觉得高手休闲机应该是450,X2

网友:
新手还是master吧,省事也省钱,等练好了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炸机维护成本比华科尔低,电子设备可以与450通用。100/120级小机浮力弱,倒退飞锁尾差,不适合练习航线, ...

支持一下专业点评!

网友:
还是小6通或者450吧,250是台有争议的机子,留给高手折腾吧。

网友:
我会选master cp 舵机可以找其他的替换 动力也强劲  有一定的抗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250,推荐02S,之后上450

同意~我就是master cp 开始的 不过不如02S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炸机维护成本比华科尔低,电子设备可以与450通用。100/120级小机浮力弱,倒退飞锁尾差,不适合练习航线, ...

推荐,喜欢250

网友:
直接450吧,其实250的花费好像比450还高一点,可以先在论坛里收二手的450,新手配置也就1000+吧,华鸡就不说了,完全一个坑,可升级性太差,而且配件,改装件不如450那么烂大街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无法暴力3D,我觉得高手休闲机应该是450,X2

250也可以暴力3D, 视频见不少,机子轻,做动作更灵活。

网友:
不要入华坑

网友D:
新手250、MASTERCP都不好
MINICP\WASPNANOCP无刷版 也不见得适合         02S也不推荐

我个人认为买MCXP +华XXDEVO-10控      然后找草坪  飞吧 摔不坏

网友:
给新手的建议:

1. 上模拟,必要的,练好4面才上真机
2. SCP,耐炸的,要设好熄火,快炸时打熄火可以防止舵机扫齿
3. SCP在草地飞,只有脚架容易炸坏,坏了用AB胶贴好再飞就可以了
4. SCP不要改无刷,原厂有刷玩到电机坏时你技术已上去了
5. 控可以买Devo10, 也可以考虑Devo8S。新手玩够用了,要升级可以刷固件变神控

网友:
建议:跳过小机直接450,我就是!因为250以下和450手感完全不一样!也就说你只能用小机练习反射,等你入450后手感需要重新找!
你有模拟器,模拟器可以练习反射,450可以练习技术,技术好了直接600以上!450炸机成本也没贵,小机炸机成本也不便宜!最主要的是你走的路线!
(对于250以下手感和450手感不同是听别的模友谈论得知,如有不对请指正!)

楼主:
看了这么多大侠的意见,我大致有了方向,450以下的都有很多争议,对于450好像争议不大,所以我决定直接450加模拟上手!感谢大侠们提供宝贵的意见!!!!

网友:
我刚入手了华的MASTER CP ,飞了几次就后悔的想出了,太灵活了,能做的动作也很少,最坑爹的是配件太TM贵了!一个塑料大齿要20块!450 的大齿才几块钱而已!!!如果想玩,先练模拟器,然后直接450!!!小鸡别碰,玩小鸡纯属自己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手250、MASTERCP都不好
MINICP\WASPNANOCP无刷版 也不见得适合         02S也不推荐

02s不推荐的原因是不是轴传特别容易扫?还是技术方面?

网友D:
02S很好飞,但是修机对新手来说太麻烦,炸鸡代价不算小。价格上按2手的算和MCPX价格差不多。所以还是宁愿买MCPX。

我自己做过对比,MCPX每次玩12电、有小炸而无修、出勤3次以上基本不用换任何东西。02S就按此比例打个5折算运气好。

买02S不如用它的接收机装在250上面,代价差不多,却有着更接近于450的感觉,好多了。

网友:
推荐02s,我每次飞20个电,每电3d不停可以乱翻5-6分钟,草地飞,小炸几次,基本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02S很好飞,但是修机对新手来说太麻烦,炸鸡代价不算小。价格上按2手的算和MCPX价格差不多。所以还是宁愿买 ...

看来有点类似450轴传和皮传的问题啊……轴传好……但……………………

网友:
新手华合适

网友(2013-12-14):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