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按快门的舵机怎么接线,请大神请问大神们指点!

楼主(2013-06-07):
双轴云台按快门的舵机怎么接线,请大神指点

网友:
好像要一块独立飞控版控制

楼主:
那不麻烦了。还用谁能指点下

网友A:
遥控器找个空闲通道,舵机直接插接收机该通道上,再调整一下舵角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找个空闲通道,舵机直接插接收机该通道上,再调整一下舵角就行了。

七个通道都接进naza飞控了!这个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七个通道都接进naza飞控了!这个怎么办?

那就没办法了,这个情况要八个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办法了,这个情况要八个通道的。

空下一个通道不进飞控给舵机行吗?舵角在遥控器上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下一个通道不进飞控给舵机行吗?舵角在遥控器上设置吗?

不行吧,NAZA最少要六个通道吧,模式开关能不接吗?应该不行吧,不知道了。
智能方向控制估计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NAZA最少要六个通道吧,模式开关能不接吗?应该不行吧,不知道了。
智能方向控制估计可以不接。 ...

没有别人来帮忙了吗?我只好自己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