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蠕墨铸铁还是灰铸铁?

楼主(2013-06-08):
今天钻了龙门铣的底座和床身的螺钉孔,钻出的屑是块状的,应该是卷起来的细碎块状,颜色很黑,不像传说中的球墨铸铁出的长长的卷屑,但也不像灰铸铁,就敲击声音清脆和钻下去的硬度感觉都不像灰铸铁,这是什么铁呢。。。。。

网友:
能卷就是球

网友:
估计是火星上的铁矿石炼成的-----火星铸铁

网友:
应该是HT250非普通的HT200,有点区别的

网友:
我加工的HT250就是细碎的小块状,微微打卷,精加工就是末子了。

楼主:
钻的孔是14MM的,屑是5MM长,卷成一圈的,但是只一圈,比牙签大点的圈,晚上上图。

网友A:
灰铸铁好还是球墨铸铁做雕刻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灰铸铁好还是球墨铸铁做雕刻机好

书上这样说的,机床滑动导轨需要耐磨性好,就用球墨的,床腿要减震就用灰铁而且经济性好,灰铁铸造性好,球铁强度高耐磨性好,能热处理淬硬到50多度,但铸造性能介于灰铁和铸钢之间,成本较高,球铁按球化率分六个等级,一级的90%以上,六级的在金相显微镜下组织结构为带状杂乱,球化率好像40%?用哪个好真不好说了,装线轨不纯在导轨耐磨的问题,但我认为机床刚度重要过减震性能。

网友B:
可以负责的告诉你 ,就是灰铁 而且牌号肯定达不到250 恐怕200都达不到,你的那个零件如果采用球铁 铸造成功率 很低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负责的告诉你 ,就是灰铁 而且牌号肯定达不到250 恐怕200都达不到,你的那个零件如果采用球铁 铸造成功 ...

应该不是,我对比了手上的灰铁的,在声音上就天地的差别,硬度上也不一样的,刮得时候能感觉到,但也不会是球铁,球铁的屑是很长的,和A3钢的差不多。另外床身导轨经过几十年的使用磨损也不是非常夸张,只是磨损了20丝到30丝左右,用手摸和没磨损到的带当初加工留下刀痕的面,感觉不出多大的台阶,说明耐磨性还是可以的,再次强调声音很清很脆响亮,硬度比灰铁硬。

楼主:
虽然导轨磨损了,但是直线度还是在的,我用平尺研了一下平的那边,差不多全接触,估计一米三五丝的磨损误差吧,改天修到导轨了用自准直仪测测看,听说这种导轨如果安装水平的话精度能保持相当久,因为一样的长度在互研,和磨床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