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的SU35完工了,分享一下装机细节啊。不过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不叫用心而已:)

楼主(2013-06-08):
看着木偶前辈和河马前辈的SU35视频,忍不住也搞了一架。为了追求好听得声音,咬牙上了两个JP70全金属涵道。先说飞机配置。JP全金属涵道两个,铂金100电调2只。飞机是空机版,自己配的舵机电池5000毫安电池(电电池虚表根本没法用了,全油门半分钟就开始报警了,报警电压设的3.7,收小油门后,一会有回到4.0电池已经和卖家协商后,退货了,准备重新买2块2800毫安电池单独供电试试)装机重量3.4,全油门推力3.0估计和电池有关系,我期望的是能有3.6,但力期望值太远了,等新电池到了后,装两块单独供电后,在试试推力,看能有多少。闲话不说了,直接上图,有些地方做了小改进,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比较用心罢了,觉得可以的,摩友们不妨也试试啊。还有几装起落架小修搞的图片发不起了。那样弄了后,起落架没虚位,不会晃动了。
涵道的声音还是蛮好听的:)
视频来了,落地时地上一个坑,飞机跳跃,起落架坏了:)

网友:
楼主爽飞哇

视频要得!

楼主:
怎么很多图片上传不起了。我在起落架蜗杆的那个金属块的上面粘了块加多宝的罐剪的铝皮,这样起落架放下时,就不会不前后晃动了,卡得很紧。然后在蜗杆的电机上面,垫了块泡沫,这样起落架收起时也不会上下晃动了,放下和收起时都很密实了,不会晃动:)

网友:
看到的是一堆米啊。。。整的不错。

网友:
必须顶起哈,期待你的飞行视频和改装细节图片。

网友:
电老虎,要声音好听,就得多出银子,不过去飞的时候应该很拉风。

网友:
好机,绝对是电老虎。哈哈

网友:
这机机装下来快4k米吧,有钱淫啊!!!

网友:
LZ装机很用心啊!值得一赞。等待视频

网友:
好多米,涵刀确实给力

网友:
不知撸主以前是否飞过涵道机?或有多少小时的空中飞行经验?

如果是新人,请撸主倍加小心,首飞有可能......

预祝撸主成功吧!

网友:
这涵道声音估计不会很理想,RP涵道声音会更骚。。。

网友:
我感觉这个70 涵道的效率太低了, 你有测试过电流吗?70涵道 用6S电的话,如果电流超过70A 却还没有达到1.8KG以上的推力的话,这个涵道不是最理想的。我试过 70涵道 12叶 的,用6S电能到2KG以上吹称法推力 。装机能有1.5KG以上的推力(拉称法)。

楼主就不要对双涵道的声音有太多期待。比单涵道的差太多了,共鸣很严重。

网友:
飞,我也想飞、

网友:
NND淘宝搜索一下:全金属涵道真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用电大户,后勤保障负担重

网友:
牛B啊  这得多少钱啊

网友:
双发,耗资,但很拉风。

网友A:
楼主 我和你想法差不多。。不过我上了蓝岱的 比较重  电池也是5000 压不住头 机头部分还加了点配重 飞机全重3.6KG了 现在我觉得绝对超重了 SU35配的起落架也只是3KG级别的  飞了没几次 我后轮磨损严重  起落架也断过几次 后来换了金属的传动部件  不过这飞机那么重  降落的时候速度很难压下来 降落速度过快很容易出事情  我机头已经由于降落速度过快损伤过了 不过推重比在1左右 平均每个涵道有1.8KG的推力   期待楼主的这个机机的飞行测试结果  也传几张我的图

网友:
蓝带涵道死沉,我也配了铅块,推力也不大,后来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和你想法差不多。。不过我上了蓝岱的 比较重  电池也是5000 压不住头 机头部分还加了点配重 飞机全重 ...

我qq里有你呢^O^我是重庆那个,奈特。

网友:
期待首飞视频。着重声音描述哈LZ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qq里有你呢^O^我是重庆那个,奈特。

LZ重庆在哪飞哟。我也重庆的。有机会来现场看看你的这套装备。。。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qq里有你呢^O^我是重庆那个,奈特。

哈哈 好吧 你买了这个涵道啊 不错不错 QQ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重庆在哪飞哟。我也重庆的。有机会来现场看看你的这套装备。。。呵呵

白市驿哦:)今天首飞了,但升降舵量太大,着陆很不好做了,后来落在草地,把前起落架固定处弄掉了,现在有弄好了,把升降舵量调到百分之30了,明天继续搞起。

网友:
用原装电机实在啊。有首飞视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市驿哦:)今天首飞了,但升降舵量太大,着陆很不好做了,后来落在草地,把前起落架固定处弄掉了,现在 ...

首飞你就开了矢量吗?这么灵活

网友C:
用龍捲風jp70或是藍岱都太重
建議可以嘗試水星64涵道 70開口的 推力跟那兩顆是同級的,聲音不比龍捲風差
重點是輕一顆約重165g,假如跟龍捲風比2顆就差了110g
況且是前出線這樣電變就很好安排線路
這顆水星有2種kv
建議使用4700kv那顆 跑4s就很猛了.要省電就用kv低一點的

网友D(2013-08-10):
哥们。请问你是空军飞行员不?麻烦你加QQ463167558。我是这个论坛的模友。平时玩玩FPV和涵道。现在主要在做涡喷。我现在高二了。想考飞行员。但是想先了解下一些情况。不知道能告我下不。谢咯~

网友:
爽极了,我也想入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哥们。请问你是空军飞行员不?麻烦你加QQ463167558。我是这个论坛的模友。平时玩玩FPV和涵道。现在主要在做 ...

顺其自然,锻炼好身体,保护好眼睛,学习好文化,提高心理素质,增强反应能力,提高身体敏捷,锻炼协调能力,最后,誓死忠于你的主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龍捲風jp70或是藍岱都太重
建議可以嘗試水星64涵道 70開口的 推力跟那兩顆是同級的,聲音不比龍捲風差
重 ...

涵道230克,之前考虑过用水星,但想想重量是轻了,但我的电池很重了,如果用水星,我还得在后面加配重,飞机才能平衡,这样飞机的重量还是没减下来,最后综合考虑,用了这个涵道,现在无需配重,飞机重心很好。

网友E(2013-12-16):
楼主的飞行航线上有一段在太阳区域内,要小心啊,有时就是那么短暂的一小会儿,飞机的姿态有可能变化,而眼睛被晃了后,无法及时判断,而造成杯具。。。

网友F:
楼主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G(2015-09-05):
嘎嘎 降落水平和我差不多

网友H:
可以啊,机场飞,不错。

网友H:
小心泄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