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官方看下!EVO新机臂焊接之后用的硅胶

楼主(2013-06-08):
有个问题

看视频新EVO机臂更换视频中焊接后在所有焊点上涂抹硅胶 silica 请问有没有具体的牌子或者型号 因为我也买到一种硅胶 但是
说明书指示用途是封闭PVC管材 玻璃 木头 塑料...封边儿用的 有防水功能 类似玻璃胶

请大疆官方具体说下这个硅胶是什么样的?

网友A:
不是704(还是703?)硅橡胶吗?不是硅胶吧?另外你也可以尝试用电路板三防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704(还是703?)硅橡胶吗?不是硅胶吧?另外你也可以尝试用电路板三防漆。

你说的三防漆是不是这个??味道特别大 非常刺鼻

网友:
二氧化硅?水玻璃?

网友:
我有704硅橡胶,买飞翼送的

网友:
白色,电子专用704

网友B:
这是标准的硅胶。用于电热器的密封。

网友:
我用的是 卡夫特705硅橡胶,透明的。

你不差钱可以用  日本 三键 ThreeBond 一液性湿气硬化型弹性接着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标准的硅胶。用于电热器的密封。

你好! 请问你这款704硅橡胶风干时间多长?风干后状态是硬的还是软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请问你这款704硅橡胶风干时间多长?风干后状态是硬的还是软的?
谢谢..

很快就能干,但完全干透要24小时。风干后类似硬橡胶,有点弹性。

网友:
玩船的表示这玩意乃低成本必备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快就能干,但完全干透要24小时。风干后类似硬橡胶,有点弹性。

朋友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 谢谢你!

客气了!

网友:
直接用好的棒棒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