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 歼10 70涵道 J10 首飞视频 及 收放起落架改装

楼主(2013-06-08):
歼10对战P51

?x

3S 2200MAh,30C电池 蜗杆收放起落架 起飞重量1050克,可快可慢,操控灵活,转弯半径很小,非常好飞,爽飞12个起落。
换4S电的话机动性更没话说。

?x

这个有倒飞

楼主:
收放起落架改装

三个起落架都改装了收放起落架。

2个主起落架用的是航域F18原装的蜗杆座,起落架用的是蓝岱F16 的起落架,刚好3MM 钢丝控径, 一个起落架的重量大概是39克。 改装的关键是确定起落架的支撑点位置。 我是比照真机的位置确定安装位置。挖槽,一定要在机翼粘接到机身前确定好位置。机轮收起时 不要让蜗杆憋到,否则容易导致蜗杆内部滑丝,蜗杆就报废鸟。
原装机翼和机身的连接件是塑料件,在起落架固定位置,换成截面 1cm X 1cm 长55mm 的木块(刚好是螺旋桨飞机的电机安装座木条),比照位置切斜面。用热熔胶粘接到机身上。粘接比泡沫胶牢固的多。

木块的作用可以分担降落时的冲击力,到机翼上,这个起落架没有减震的,一样降落很平顺。而且起落架基座不是金属的,是塑料的,事实证明这个塑料基座的还是比较结实的。

前起落架用了淘宝上19克的蜗杆起落架, 真的有19克噢,塑料基座的。 收放速度比航域的快,要不是航域的蜗杆起落架有一个应为憋到 滑丝,也不至于等这么久。就是为了找到一个适合的前起落架。 当时考虑的关键就是蜗杆的重量。
这个起落架含机轮全重29克。 转向本想用钢丝,一时找不到就用了风筝线(尼龙轮胎线)绑扎方式不好,收放时会缠绕到前轮,还有再做修改 。不过转向时很灵活的 。

原来的前起落架是直的,要稍向后弯曲,这样跑起来会比较直。挖槽的时候最好在机身合体前,比较好施工。

收放的视屏:

网友A:
请问你前面鸭翼有没有装舵机?飞机重心跟说明书的有否差别?我也入了一架还没装

网友:
飛得好,降得棒.

网友:
有个女声:“……比以前降的好”

网友B:
急于想知道起落架怎么改造的,求图!!!
听到曹司令的声音了,给你下药,喊你倒飞,炸了反正没有他的事!!!

网友:
好漂靓......机好,飞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很大,视频里风声不小。可见J10的抗风性不错。

拜託!起落架的改法请提供一下.

网友:
不错,特别是降落!

网友:
哎,你比以前降得好哦!

网友:
上班时间,手机看不到视频,能贴下视频连接吗?

网友:
哎~~~,你比以前降得好唉~~!

网友:
楼主可以给我看看蜗杆收放起落架的安装细节吗?我也准备这么做……

网友C:
3S多少的电池??这个降落是相当漂亮啊!!!!

网友D:
终于看到了,想不到1050G 3S有那么好的机动 4S不是逆天了

重心你是放在那儿?

我是放在舵机线槽那个地方

网友:
漂亮!也想进架

网友:
能给个你详细配置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前面鸭翼有没有装舵机?飞机重心跟说明书的有否差别?我也入了一架还没装

前鸭翼用了2个9克舵机, 全动鸭翼,用2根Y线,和另一侧的副翼舵机联动, 飞机是按照三角翼模式,无需再设置其他混控。 重心位置就在说明书标注的位置 , 我在机身上做了标注哦,一个蓝白相间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多少的电池??这个降落是相当漂亮啊!!!!

3S2200 的电池,飞2分半钟,下来单片电压3.82 以上,重心位置可以通过电池的位置调整。

网友E:
自喷漆腐蚀挺严重的

网友:
帅呆了  求51参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看到了,想不到1050G 3S有那么好的机动 4S不是逆天了

重心你是放在那儿?

12叶涵道配的RCBLOG的2800KV电机 , 吹称法有过1100克的最大推力, 装机后超过820克的拉称法推力。 峰值电流44A 。如果换4S电池,峰值推力超过1500克,峰值电流超过65A。如果要用4S带电池的话,要换个KV值更低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喷漆腐蚀挺严重的

是啊,装机前刷了2遍乳胶, 装机有些地方乳胶层磨损,磨损的地方就被腐蚀了,因该装机后再刷乳胶,这次吸取教训了。

网友:
真是看到一堆米啊 :“这次降落比之前好”很好听

网友:
3S电飞的呀,很飘呀。上4S电那不更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鸭翼用了2个9克舵机, 全动鸭翼,用2根Y线,和另一侧的副翼舵机联动, 飞机是按照三角翼模式,无需再 ...

涂装很漂亮,好像喷漆有腐蚀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3S2200 的电池,飞2分半钟,下来单片电压3.82 以上,重心位置可以通过电池的位置调整。

那还是相当不错哦,3S的速度刚好合适了,4S就快了点

网友:
3s电能飞?

网友F:
果然是这个涵道 楼主配的什么电机 多大的电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果然是这个涵道 楼主配的什么电机 多大的电调

他配的好像是2845内转子KV2800 3S,多大容量电池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果然是这个涵道 楼主配的什么电机 多大的电调

好盈 40A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配的好像是2845内转子KV2800 3S,多大容量电池未知

3S 2200 30C 电池。飞2分半下来还有3.8V 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 40A电调

是在保税区飞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于想知道起落架怎么改造的,求图!!!
听到曹司令的声音了,给你下药,喊你倒飞,炸了反正没有他的事! ...

应你要求发了改装图。曹司令是这样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在保税区飞的哇?

是啊,这地方不好找,是看到曹司令的飞机一路追踪才找到地方。

网友H:
起落架改得很好,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起落架改得很好,值得学习

这也是在GWS 的官网看到国外的模友这么改过也就照着改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盈 40A电调

40A就够了?!电流那么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A就够了?!电流那么小啊

是啊,峰值电流45A,用40A足够了。还是连续飞了12快电池哦。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峰值电流45A,用40A足够了。还是连续飞了12快电池哦。

能把电机的购买连接发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把电机的购买连接发给我吗

电机用的是RCBLOG的70/10  2845 2800KV 电机, 这个电机没有单买的。
你可以搜索 蓝翔的 2600KV 左右的电机 。 因该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用的是RCBLOG的70/10  2845 2800KV 电机, 这个电机没有单买的。
你可以搜索 蓝翔的 2600KV 左右的电 ...

好的 谢谢

网友:
楼主飞速达的2848  3570kv的可以3s飞吗,,车船用电机

网友I:
3575kv只要9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3575kv只要90啊

看你配什么扇叶了。3575KV的话用5叶或者6叶,感觉5叶比6叶效率高。3S电池的话电流可能到50A

网友J:
楼主是用的水星的电机吧,声音好听。我也入了一架,上4S2600的电池重心在那个位置哦!诚心求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用的水星的电机吧,声音好听。我也入了一架,上4S2600的电池重心在那个位置哦!诚心求问!

我用的不是水星电机,J10的重心就在图纸标注的位置。

网友K(2013-07-21):
我的电池和电调和楼主的一样,请推荐一款涵道动力给我好么,另外这个到底是70还是75涵道啊,原装涵道是不是很垃圾?,另外就鸭翼,是不是鸭翼往下,同侧机翼副翼向上?能不能就按照普通固定翼配置?把升降舵搞成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电池和电调和楼主的一样,请推荐一款涵道动力给我好么,另外这个到底是70还是75涵道啊,原装涵道是不是 ...

仔细看我的回复,关于配置这个是用的70涵道。
鸭翼用全动的, 分别用2个舵机控制 。  如果你的控好,可以设置混控 ,如果没有混控,就用Y线 将一侧的鸭翼舵机和另一侧的副翼舵机连接,飞机设置成三角翼模式。 如果以上这句话有超过2个以上的词你看不懂, 那请你在论坛继续潜水搜索你看不懂的词条。

网友:
谢谢,刚琢磨你以前的回帖和鸭翼特点,你这样配是最简单高效的,而且可以充分发挥鸭翼布局的特点

网友K:
另外动平衡怎么调啊,品牌厂家的涵道是出场就平衡好的么?涵道的电机和桨是可以单独分开配么?那个原厂电机怎么样?我用原厂电机配其他的涵道叶片可以么?

网友:
不是吧一个电池才玩2分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另外动平衡怎么调啊,品牌厂家的涵道是出场就平衡好的么?涵道的电机和桨是可以单独分开配么?那个原厂电机 ...

动平衡的调试不是几句话能说清,论坛里有很多高人发帖教你怎么自己做动平衡。 涵道的电机和桨需要合理的搭配才能有最好的效率,一般用原厂的涵道配电机比较好,厂家都做过测试的,而我自己是买了10几个不同的70涵道和各种KV值的电机,自己测试,自己配制,所以这个J10  所配的涵道 也算是在重量,推力,效率间平衡性比较好的。 你的多参考别人的配置能少走弯路。

网友K:
我也想用原厂电机和风扇,但是一方面论坛很多人不建议,说很烂,声音大,而去容易炸鸡,另外一方面老板说这个原厂电机风扇只能配4S电池和60A,请问是这样么? 我的QQ是45812300,能否加好友多指教一下?

网友:
4S才够发挥飞机的power

网友L:
70函道用的3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也想用原厂电机和风扇,但是一方面论坛很多人不建议,说很烂,声音大,而去容易炸鸡,另外一方面老板说这 ...

原厂的涵道是几年前的设计了,效率低,非常不可靠,建议不要用,随便哪个70涵道都比这个原厂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70函道用的3s电池?

确实是3S电池,你可以看我的视频。这个70涵道也是我测试来了很多个70涵道才找到的最佳搭配

网友:
我是来拿分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我的回复,关于配置这个是用的70涵道。
鸭翼用全动的, 分别用2个舵机控制 。  如果你的控好,可以 ...

我按照你的方法连线,升降的配合是可以了,但是副翼转弯的时候,鸭翼和副翼方向是反的,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按照你的方法连线,升降的配合是可以了,但是副翼转弯的时候,鸭翼和副翼方向是反的,这个怎么解决啊? ...

本来就是这样啊,飞过你就知道哦了

网友M(2013-08-22):
引用 楼主:
12叶涵道配的RCBLOG的2800KV电机 , 吹称法有过1100克的最大推力, 装机后超过820克的拉称法推力。 峰值电 ...

链接地址发一下给我吧,我也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M:
链接地址发一下给我吧,我也想买~~~

涵道搜索12叶 70涵道 ,电机搜索 2200KV 电机,-用6S , 3-4S电池的话用3000KV-2700KV电机

网友N:
我的这个飞机,用普通64涵道,全重820克,推力520克。推力严重不足,飞起很慢,优点是可以关油飘降

网友:
小手一抖,拿分走人

网友(2013-09-23):
引用 网友N:
我的这个飞机,用普通64涵道,全重820克,推力520克。推力严重不足,飞起很慢,优点是可以关油飘降 ...

是黑旋风的64涵道吗?

网友:
远观可以,近观皮肤有点差。双座的就是比单座的漂亮。

网友O:
引用 楼主:
仔细看我的回复,关于配置这个是用的70涵道。
鸭翼用全动的, 分别用2个舵机控制 。  如果你的控好,可以 ...

我的j10也装好机了,楼主的这种插法,鸭翼不仅和升降联动,和副翼也联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涵道搜索12叶 70涵道 ,电机搜索 2200KV 电机,-用6S , 3-4S电池的话用3000KV-2700KV电机

讲的蛮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j10也装好机了,楼主的这种插法,鸭翼不仅和升降联动,和副翼也联动的吧?

对啊 ,这样更好控制 。

网友(2013-11-12):
看了楼主的贴学习不少

网友:
请教楼主:如果把鸭翼改成用一个舵机来控制,就是单独的做升降舵使用,副翼用两个舵机用Y线连接做方向控制转弯.这种方式飞起来吗?

网友(2014-01-09):
楼主,想请教一下这个机子放电池的位置和线的布置。如果按照原来位置布线的话,电池都塞不进去啊。能拍个放电池位置的照片吗?十分感谢

网友(2014-06-17):
这飞机哪还有卖呀,楼主提供购买方式,都馋嘴很长时间了。

网友P:
楼主,求此机呀,求此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