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对GPS的干扰引发的讨论

楼主(2013-06-08):
同样是无刷电机,盘式电机和筒状电机您会选哪个,考虑的出发点是什么?
这两种电机的外形哪个磁场干扰更低些?

网友:
不了解 等高手解答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等这方面的高手解答

网友:
按理是电流越大的电机干扰越强吧,不知是不是等大神解答

网友:
具体的数据还是要实测吧。

网友:
高手帮解,顶

网友:
几乎没有什么干扰的

网友:
不懂等看答案

网友:
电调的干扰似乎比电机更大些。再说电调离gps也近些。所以应该首先考虑电调的干扰

网友:
个人感觉电机干扰图传比干扰GPS严重   GPS一般都离电机最远的高高的地方  最进的是电源线 再来电调 最后电机  如有错误楼下补充

网友:
盘式的影响大,但是没有人用真正的盘式

网友:
GPS加上groundplate就好很多。

网友:
hj5005电机算不算真正的盘式电机,如果算那我劝你别用。干扰真的很大。我的是罗美1,2G图传,放到高脚架底脚都不行,雪花那个飘啊!

网友:
桶式、盘式,只要都是外转子,磁场分布应该基本一样,永磁场飞速旋转,交变磁场固定。内转子的正好相反。分析起来,前者难,后者易,有兴趣并且有能力的可以试试。

网友:
干扰分成两方面
一为电磁波干扰GPS接收,
二为漏磁干扰地磁感测器,
但两者均与使用何种电机无关,
因为电磁波与电流切换(换相开关)有关与电机种类无关,
而通常电机与地磁感测器距离很远,电机漏磁干扰地磁感测器可能性很低

网友A:
电磁波干扰GPS接收 --几乎不可能,频率不在一个级别上的。
漏磁干扰地磁感测器 --有,但相对电机,动力电源线干扰更大,解决方法之一,动力电源线双绞
再加一个:
输入电源干扰,GPS、电调、电机如果共用一个电池,就会产生干扰,解决方法:分开使用电池。

网友B:
几kHz的电机,要干扰好几 GHz 的GPS。。相差百万倍,这得是多么丰富的谐波分量。。。除非干扰的不是GPS天线,而是后面的MCU和连线。

网友C:
这个问题太深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