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最新的德版049r69,GUI已经更新,可以设置传感器方向

楼主(2013-06-08):
亮点:
1.可以自行设置传感器方向
2.遥控通道可以从0-7个通道进行选择(俯仰应该是不用飞线了)
3.可以设置云台起始位置
4.优化传感器初始化,初始化或校准准确率提高,速度提高

先上图:

点这里下载

网友:
仰俯能垂直正摄了吗?稳定效果能超越俄固件了吗?

网友:
这是什么的固件?

网友:
好复杂,正在折腾,无果,教程

网友A:
上来就说德版xxx,能说一下这是什么东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来就说德版xxx,能说一下这是什么东东吗?

固件,看来您需要与时俱进啊

网友B:
全英文 头晕

网友:
感觉不错~等下刷试试看

网友:
还是觉得毛子固件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英文 头晕

这就晕了?总共也没几个单词啊。

网友:
英文拆成26个字母我都认识 拼起来的我只认识拼音

网友(2013-09-04):
奇怪了,为什么用这个德版的程序,遥控器不管用哪个通道都没反应? 这个问题纠结了好久,是不是调参软件的设置问题?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