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指点super cp悬停掉高度

楼主(2013-06-08):
几块电多这样没有任何操作,就是高度缓慢下降。推油能保持就会又掉感觉转速下降。
是马达温度高了?

网友A:
直机没有自动定高,这款机子又小,电池电流也小。随电池电压的不断下降,掉高很正常。提醒你一下,锂电最怕过放!

网友B:
我的FBL80也掉高度,需要油门微操,特别是转头打尾舵时容易误碰到油门~~~

网友C:
油门微操,或者给机子加配重以达到升力和重力的平衡

网友D:
别说飞机了,鸡都掉高度,你一撒手它就掉地上

网友E:
掉高 我还以为悟空喽!
机子上下浮动这是正常的啊!你以为和四旋翼一样还能定高 定点啊 !这要靠油门补偿来抵消的啊

楼主:
先谢了。再潜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