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E820 首台装机分享

楼主(2013-06-08):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雷虎一惯采用的包装,简洁 大气,反面还有nick的头像,这次没拍到,留给下一位。。。

迫不急待的打开————RAPTOR E820!!!

乍一看以为是巧克力呢,太刺眼啦。。。

E820 玻纤头罩,够骚够靓.....

E820见到了E720.。。。

我喜欢的说明书,有中文有英文,有细节有爆炸图,有配件列表和参数,最后还有OP件。。。

all kits ,,, E820只是空机发售,没有大小桨的。。。

细部特写。。。

大桨夹。。。
注:这里的桨夹摇臂是加厚版的,有别与E720 所以下图中的第(3)号零件的说明是错误的,应该是M3*8而不是M3*6

有图为证,不过包装中给的螺丝没错,这点大家尽可放心。。。呵呵

细布特写,不知道你看到切削的纹路没有?
上下主轴固定座是加强了的。。。

粗壮的空心主轴,有的人肯定会问炸不弯吗? 这个。。。

硕大的十字盘,上胶锁紧。。。

装好后一点虚位都没有,佩服你的材质,做工确实没得说。。。

后续更加精彩。。。

楼主:
由于时间关系,接下来接着上图!!!

主旋翼完成效果! 美感十足! 各个环节十分顺畅。十字盘和主轴都没有改变,沿用了E720的部件。

十分坚固的马达座,CNC一体成形,可以把震动降到最低!不过在这里,你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马达输出轴长度要是40mm。  二, 马达轴径为8mm, 6mm的马达座也是有的,所以选购
马达时还请注意!!!

可喜的套件中包涵了两颗马达齿!可以让客户完美的搭配出他想要的齿比!
注意: 这两粒马达齿是8mm的孔径。

硕大的侧板,好多的圆孔。这设计不知道是谁当初第一个想出来的!

侧板是分左 右的,请勿搞错! 相信各位不会,因为雷虎已经很人性化的作了提醒

沉头个螺丝直接锁紧摆臂支柱, 而这个设计是有别于E720的,E720为分体式设计。这里做成了一体,安装更方便。

装好侧板各个支柱,硕大的侧板,当然要保证足够的强度了。。。

这金属件做的足够耀眼, 不过还请看清楚了,这里的主轴上下固定座是加强升级版的,更粗壮,更强悍!

先仅一侧组装,请细看说明书。。。

塑料接收机安放座,中间是放了三根铝柱的,这个设计非常好,增加强度,降低自重。

这里说明书里写错了

说明书里的马达安放座升级件,其实你已用不着了,不是么?

14mm 主斜齿设计,足以保证强度,大小齿部分已由出厂完成,基本不需要你拆开再检查了。。。

主轴固定环,安装时,请将上轴承座下压后再锁紧上轴承座,这样才能保证主轴上下没有窜动! 这点请注意。!!!

脚架垫圈,这个是需要你 must be purchased separatly...
其实还有一样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只有这两件是在套件中没有的,但是又不得不用上的......  后续告知

头部完成效果。 。。。

上看。。。

下看, 左看,右看,

看来看去都不简单。。。

再来一张。。。

E820的左右摆臂,重新做了设计。。。。。。看出区别了吗?

接下来, 精彩依旧!!!

楼主:
再占一楼。。。。

网友:
真漂亮阿!精品!

网友:
看那个锥形螺丝孔两边黑,中间白,原来用的不是全碳板,是半碳半玻的侧板。。。

网友:
我只想说,雷虎的机是不错,就是头罩实在是惨不忍睹的设计。。。

网友:
好东西,亮骚的很啊。

网友:
漂亮啊。。。有好多优点值得其他厂商借鉴。。比如最实用的中立点孔位。。。

网友:
真是没看出来哪儿好

楼主:
哈哈,占楼发贴。。。

楼主:
再好的产品出来,总会有一小部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