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铜焊车刀用淘宝上的丁烷喷枪能行吗.还是必须用带氧气瓶的修空调喷枪谢谢

楼主(2013-06-08):
请教专家铜焊车刀用淘宝上的丁烷喷枪能行吗.还是必须用带氧气瓶的修空调喷枪谢谢

网友:
要带氧气的

网友:
修空调那种 带氧气的必须的       我是接在天然气上用的   感觉稳定性好了很多  把喷口稍微弄大了一点点

网友:
我就是用的煤气的那种,焊的时候用几块砖搭个台子,四周围起来,这样火力在里面,温度很高的,否则不加氧可能不行,我就是用的不加氧的

网友:
丁烷喷枪俺已经买来试过了,不行,温度达不到。只能用“银焊条”焊小的铜件。

网友:
铜焊车刀一般都用高频感应焊机,丁烷喷枪温度不够,就算焊住了也易掉刀头。

网友A:
这个高频感应的不错,铜管里通水的?不懂功率大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频感应的不错,铜管里通水的?不懂功率大约是多少?

20kw,玩不起啊,开起来估计电表转的比马达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