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电量报警

楼主(2013-06-08):
新人玩航模 没多久 潜水看了下都说电池怕过冲 过放 ,特别新手对这个是没任何感觉的  都是飞到没电了才停下换电池 这样多伤电池啊。看老鸟们都推荐用那个BB响,但也总不能飞一会就测一下吧,于是我把BB响“绑”在了飞机尾巴上,呵呵  给比我还新手的参考下,直接用的电工胶布粘一圈就好了 ,又避震又牢固哦。

网友A:
我倒是觉得那玩意太吵了,看控上的计时吧。小电直3-4分钟就要下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是觉得那玩意太吵了,看控上的计时吧。小电直3-4分钟就要下地了。

老是会忘记开计时,这个电压设稍微高点点,我设的3.6报警下来刚好,新手比较不容易过放

网友B:
BB响难道不是挂在飞机上的么?
难道我操作错误,应该飞一会儿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B响难道不是挂在飞机上的么?
难道我操作错误,应该飞一会儿测一下?

难道我的也错了?应该飞一会测一下?

网友:
想知道这四个线是怎么分的 BB我也有一个

网友:
难道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用BB响的吗?

网友:
楼主你太聪明了,这样绑bb显太精妙了,方便观察,材料又容易获得,而且还避震!学习了!狠狠的顶你一下。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克重多少,挂上这个我感觉会影响飞机性能和配重的!

我现在都是控上定倒计时,一般5分钟,下来测一般都在3.75V以上,3.6V就算过放了,不能低于3.7V的!

我用万用表上电前先测一下当时电池的电压值,然后根据这个电压值在控上定倒计时,到时间就用万用表的探针测一下电压,不用拆电池,几秒钟的事儿,测量很方便!

所以感觉没必要用BB,一响起来新手一着急落地,反而容易炸机吧~~~

网友:
不都是这么用的么?

网友:
本身会耗电!

网友:
设置控里计时,推油门自动计时,3分钟提醒一次

网友:
我的不准,害我几乎过放,lz小心。

网友:
master cp不是带电压回传吗?

网友:
1s电池飞这小鸡根本不用担心过放。。。。。飞着感觉动力不足落就是了。下来好点的电池在3.6左右 烂点的电池还有3.9。。。。。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是会忘记开计时,这个电压设稍微高点点,我设的3.6报警下来刚好,新手比较不容易过放

可以设定的,推油门就计时,油门零时又停止计时,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克重多少,挂上这个我感觉会影响飞机性能和配重的!

我现在都是控上定倒计时,一般5分钟,下 ...

一般飞3-4分钟最保险,你说3.7v就停是对的,根据我的使用经验,3.7v后就没电了。这个东西不合适测1S电池的,偏差太大了。测是3.9,实际是3.7了。

网友:
450挂这个!没绑过,都是直接一插就行了倒飞也不会垂到旋翼里面!3.7V报警!遥控倒计时4分钟报警!

网友:
这个方法对于3D不适合,还是定时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是会忘记开计时,这个电压设稍微高点点,我设的3.6报警下来刚好,新手比较不容易过放

用油门控制计时器啊,用的华控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