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云台店家二次帮调试无效果后,自己努力终于调好,现公布调参方法

楼主(2013-06-08):
这是我的机图

云台是1987,驱动控制器是俄版。

这是之前一直调整不好的视频

........

经过二次返回店家进行调试,效果都不行,没了退路后,自己认真阅读调参说明,连续高强度测试,终于摸索出了俄版调整思路,请看楼下后面发布的视频。

鉴于有今天效果,自己总结了几点经验,供大家参考:

一是不要依赖免调试版的,除非你的机子跟店家的调试机子相差不大,换句话说电机、机架、桨决定了你的PID;

二是要扎实做好防震工作,震动大的机子,需要更大的电机功率来抗抖;

三是一定要调好重心,不通电乱晃机子,云台也能自己保持水平;

四是用较小的功率时,PID可以在较大区间内调整,也能让云台稳定工作,大功率时区间就很小了,也就是不容易调稳了;

五是先确定功率,功率宜大不宜小,从130和80往上慢慢加吧,P要从最大不稳定的值往小降,D要从不稳定的零一点点往上加,I是转动角速度根据自己喜好。

以上是我一天飞四次,每次飞三块电池,得出的心得,这几星期真是身心交瘁啊。。。

闲着没事时,把测试的视频编辑了一下,呵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2772&extra=page%3D2

顺便晒一下淘汰下来的旧云台,舵机云台的过时,就是缺少专门的控制器,飞控控制其实是很鸡肋的。

楼主:
以前1987云台是硬挂的,狗2都无果冻,后来怕在高空可能有震动,装了ATG下压减震板,但情况跟硬挂一样,没改善。

网友:
可否描述你的多旋翼配置,重量,电池的留空时间

楼主:
郞宇V2216,好盈30A,机架中心板玻纤、轴是1.5X1.5铝管,naza加gps,碳桨1047已平衡,电池4s5000mah,总重2.4公斤

楼主:
天上飞的倾角目测应该不超过40度,向前推杆量一半多一点点,模式是平衡模式

楼主:
云台供电是稳压8V

网友:
可以发回给1987店主,让1987店主给你免费升级成俯仰横滚可以遥控控制角度,不用再对调横滚和俯仰了,并让1987店主帮你调试到满意为止。按我个人经验来看,重心不够完美

网友:
看着风挺大

楼主:
重心基本上是平了,就是传感器线角度大了有点擦横滚架,不过功率大,试了下没问题

网友:
看了你的视频,总结下来:  横滚功率过大,导致姿态变化一大,横滚就抖,这个是俄罗斯固件的通病,  PID 参数如果能调到完美,可以有效解决,但是不能根治.如何才能PID完美呢,反复试吧

网友:
239?150?是不是你的功率调得太大了,一般60-80就够了

楼主:
功率降到横130,仰110,情况更不好,2米高做大动作就有抖的现象

楼主:
我在地面测试时,可以把横滚的P调成45,D12,也不抖,电脑曲线接近平直。我不明白P是越大越好还是小好呢

楼主:
请问板帅是1987老板吗

楼主:
终于感觉自己水平还是有限,没办法调试好,与1987店主联系,店主爽快答应帮我免费调试和飞线,今天顺丰已寄走,衷心的赞一个,期待中。。。。。

楼主:
收到后,测试效果相当不满意

楼主:
请板帅兄弟帮我看看,是不是板子有问题,是店家帮我更换了板子,而没地面测试一下吗

网友:
板帅是老板

网友:
1987店主发货之前,确实上机上天测试过,你都发帖子出来了,1987怎么可能马马虎虎  用坏的板子糊弄你呢,这不是拿石头砸自己脚嘛,还是那句话,发回给1987店主,来回邮费1987承担,再次发货之前会做视频 证明产品无问题。

楼主:
店主确实与我联系了,承诺运费由店家承担,考虑到店家对1987的高度负责,我还是各自一半(也许问题出在我这儿),但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拿到手的是真正的免调试,这次我把我的狗2、云台和减震板一起发给店主了,这样我回来就不用再自己调重心了,再次期待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店主确实与我联系了,承诺运费由店家承担,考虑到店家对1987的高度负责,我还是各自一半(也许问题出在我这 ...

问题找到了,还真的是你的问题,我拿到手后,接电,确实与你视频里的现象一样,不经意间,感觉板子有点烫,怀疑是由于碳板导电,哪里短路了,于是把你的减震板拆了,上电,一切正常,然后把你的减震板往回装,准个到第一片碳板的时候,接电,发现电机插座那里很烫,一看,原来是螺丝碰到了,有图为证

网友:
...干掉它吧

网友:
换飞机试试

楼主:
呵呵,找到问题就好,那请你用我的狗2拍一些视频上传这里,最好是地面测试和高空航线视频,也好让我放心。

网友:
我的1987还算不错,这个碰线了,不仔细看还真难想到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找到问题就好,那请你用我的狗2拍一些视频上传这里,最好是地面测试和高空航线视频,也好让我放心。
...

好的,地面测试的已经拍好了,等等上传,  上天测试的要等等了,另外,你的挂钩开裂了,不知道是原来就裂的还是我给整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找到问题就好,那请你用我的狗2拍一些视频上传这里,最好是地面测试和高空航线视频,也好让我放心。
...

请看

楼主:
哈哈,终于又看到了之前的那个稳了,相当的稳啊,好像回中比之前慢了点啊,期待上天的测试,最好也像你的“最暴力无刷云台测试”贴子一样,给我也整一个“史上替客户最暴力无刷云台测试”的视频,期待中。。。。。。。。。

楼主:
咦?好像不是我的狗啊,这狗是我的吗?我的UV镜你拆了吗。

网友:
店主就是那个天天发帖198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咦?好像不是我的狗啊,这狗是我的吗?我的UV镜你拆了吗。

是我的狗1,你的狗2用来拍视频了,

网友:
估计的慢慢调了。。。

网友:
明显水货

楼主:
板帅兄弟,什么时候帮我的云台弄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帅兄弟,什么时候帮我的云台弄好啊

这个双休日,外场测试,要对你负责啊,每天下班都是天黑了,没办法测试,室内测试又测试不出什么来,对吧,要对你负责

网友:
负责的1987,看了全部会话。板帅是个有诚信的人。

网友:
东西已测试完毕,没有问题了,测试视频上传中,关键是中心要完美。减震装不装无所谓,我没装,,单号:顺风205252770513

网友:
下午去拍的

网友:
万一炸鸡,伤了你的狗2,我可陪不起, 狗的镜头太脆弱了,要炸就炸我的把,我为客户想的更多,重心方面,就算我现在帮你放好了,调好了,你取下GOPRO再装上,也很难保证和之前的位置一模一样啊,所以,重心的事情,还是自己试吧,一点点偏差没关系,1987的电机扭力足够

楼主:
你把调好的参数往我旺信里传一下,我怕到时参数没了,又调不好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吧

楼主:
拿回后,试了下,低空15米以下,来回大幅度改变姿态及走航线云台都很稳定,但是高空还是要抽风,看样子有恐高症,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六旋翼和这云台不匹配,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大疆的无刷要卖那么贵了,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楼主:
高空测试视频

网友:
围观,等待后续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回后,试了下,低空15米以下,来回大幅度改变姿态及走航线云台都很稳定,但是高空还是要抽风,看样子有恐 ...

看了你的视频,我感觉有时候挺稳的,有时候就乱抖,我觉得是干扰,你这个高度我也到过,我的飞机上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愿意,可以整架飞机发给我,我帮你找原因

楼主:
什么东西在干扰呢,我的云台都是独立供电哦,我连图传都没装啊,很奇怪一过15米就开始有点小抖了,再高或走航线就要大抖了,机架感度调整我也没停过,从160到250都飞过试过,情况都一样,是什么情况啊。
机架就不发了太大,还要拆接收,要不连控也要发你,我的机架就是在浙江快乐模型买的,雷鸟六旋翼,我个人感觉飞起来应该没有多大问题啊,毕竟挂的云台加狗也不是很重,整体机架也不是太软。

网友:
新人,帮顶, 求带,求罩!

楼主:
这几天我一天测试三次,早中晚,到目前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思路,认真看了几遍俄版调参软件说明,似乎有点理解了,参数又调整了下,中午试

楼主:
通过这几天不间断的努力,一天要试上六七块电池,终于有点小成就了,今天试飞了下,总体很满意,高空航线就出现了四处小抖动,还需要再调整下,过去一直停在“功率不要太大,PD值要尽可能小”这样一个误区里,我想这就是调试不好俄版无刷的关键点,还有真的重心是非常重要,因为重心越完美,功率就不需要太大,无刷调稳的区间就越大。高空稳定的画面即将放上。

网友:
没见过这么抖的飞机,好好调调飞机也许能解决。

楼主:
台风温比亚刚过后,还有很大的余风啊,先测航线,再高空穿云,基本上很稳定了,没有明显横滚乱抖现象了,要知道测试时,至少有五级风啊,看云飘的速度和树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

很佩服你坚韧不拔,努力探索的精神,不妨告诉大家你的调试经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

你这视频稳的没天理,比我调的还稳,求经验

楼主:
经验在开头部分了,在原贴上修改了,请看,呵呵

网友:
很好的教程,网上很难找到无刷云台的调试教程,谢谢楼主

楼主:
你这视频稳的没天理,比我调的还稳,求经验

连续几个星期都在整你的1987,终于整出思路和经验了,我敢说只要机子震动不是很大,其他云台还没调过,你的1987绝对我能调好。
呵呵,你的无刷三车由云台什么时候出来,要不要送我一个帮你调试一下效果,好给点建议

网友:
不错···我用的毛子的,一直在地面测试还没上过天

网友(2013-07-08):
楼主好人啊,看了你的贴比看十遍说明书都有用 。

网友(2013-08-27):
这个必须顶一下

网友:
现在我的云台是横滚乱晃怎么也调不好啊,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功率不够。

网友:
辛苦值得,從新手變專家了。
謝謝分享經驗。

网友:
经验之帖,我的毛子版,跟你的原来一样一样的,看来毛子版通病。

网友:
看起调试挺复杂的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用***云台,调不好能请教一下你吗,谢谢! 我的QQ:190925445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帮顶一个!

楼主:
拍个机子图片看下,说下配置,然后上点视频,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2013-10-07):
引用 楼主:
拍个机子图片看下,说下配置,然后上点视频,看看什么问题

向你学习!在下也在“抖动”中

网友:
应该推荐加精吧!

楼主:
功率的选择,主要靠手摸电机,确保温度不超过50度就行了,尽量用大点功率,不要小气,只要电机温度不是很热就行,然后确定I,一般是0.12左右就可以了,P最好要超过15以上,因为值越大响应越快,然后D是用来控制电机达到最佳稳定,如何稳定,看实时曲线,曲线变化越小越稳定。P和D是想互调整的,没有完全的公式。
还有驱动电压很关键,最好10V以上,否则大电机驱动不给力,最好要加稳压模块,因为PID值对应的是一个恒压,不加稳压模块,3S电从12.6到11.1之间进行变化,PID也要时时进行修改,否则离开你调试时的电压越大效果就不好。

楼主:
没有合适的架子,在原来1987上增加板子和电机,一装太高了,效果不行,看样子要板和机架分离才行了,有CNC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

有QQ吗 刚刚帖子谈云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

2013/6/16? 什麽時間?

网友:
1987 还是给力的

网友:
还是等大疆的8轴飞行器和5D云台推出后,再去了解一下别的云台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過幫忙頂一下

您用的是大疆自家的云台吗,感觉好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的选择,主要靠手摸电机,确保温度不超过50度就行了,尽量用大点功率,不要小气,只要电机温度不是很热 ...

谢谢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合适的架子,在原来1987上增加板子和电机,一装太高了,效果不行,看样子要板和机架分离才行了,有CN ...

这样挂下来,到地了。是太高了。也不利于减震吧。

楼主:
已经重新自己设计了云台连接和减震部分,见另贴

网友(2013-11-25):
引用 楼主:
视频

这么大的风,什么飞控这么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

哥们 你是毛子固件吗 我刚入手了一个无刷云台 不会调能教教我吗

楼主:
我上面有公布了一些调参的方法了啊

网友(2013-12-29):
明天看我的视频帮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