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怪异的电子问题

楼主(2013-06-08):
请教一下各伴大虾们,我用KST215
舵机
好盈40A飞腾电调、mb陀螺、天7的控。我总是坏舵机,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是有什么可能。 电调也测过,EBC电压为5.26,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线有木有磨破短路的地方

网友B:
mb陀螺的十字盤舵機參數設定是否正確?

网友C:
MB的斜盘舵机频率设置正确吗?频率不对就会烧舵机!

网友D:
机械顺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