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微型系统AVR-E,航灯/遥控/红外/电调/延时摄影/电显

楼主(2013-06-08):
AVR-Element 中文名称AVR-元素 简称AVR-E,8脚单片机ATTINY13做的多功能微型系统,只有1个硬币大小,全部6个引脚都引出,通过组合各个焊盘,可以实现多种功能

2种供电方式
1:3V - 12V输入,使用1117-1.8/3.3/5稳压管供电
2:把正面一个0402电阻焊盘短接,可以省掉稳压管,直接1.8V - 5V输入

N种应用方式:

1 自动航灯
在正面焊接一个3mm高亮LED,此LED接到了PB0,程序控制航灯自动闪烁

2 遥控航灯
在正面焊接一个3mm高亮LED,从PB1/PB2/PB3/PB4中任选一个接到接收机某个通道,解码出操作动作后,程序控制航灯做各种方式闪烁

3 遥控投放
把一个舵机的控制脚接到PB0/PB1/PB2/PB3/PB4中任选一个,在剩下的端口再任选一个接到接收机某个通道,解码出操作动作后,程序控制舵机动作

4 有刷转无刷
在某些有刷4合1控制板里,找到驱动电机的MOS管的控制G脚,接到PB0/PB1/PB2/PB3/PB4中任意一个,在剩下的端口再任选一个接到电调的控制脚,程序测量出驱动电机的PWM占空比,转换成50Hz标准电调控制信号,驱动无刷电机

5 延时摄影
在正面焊接一个3mm红外发射管,程序控制发送38KHz或其他频率调制信号,定时控制红外相机执行拍照动作

6 控制红外设备,电视/空调/音响
和5相同

7 3色闪灯
正面焊接3mmLED,正面右下角焊接2个0805贴片LED,背面焊接2个100欧的0402电阻,加起来有3个LED可以使用

8 电池电量显示,机身显示,无线发送机身显示:PB2/PB3/PB4分别采样单个电池,任何一个低电压时,PB0控制LED闪烁
无线发送:在机身显示的基础上,用PB1输出到一个433M无线发送模块,低电压时发送信号给操作者,适合飞得很远看不清的情况

9 其他应用

这个板找网上打样10个连运费只需要40,可以做为ATTINY13的通用万能最小系统板,做多几个备用也是不错的

网友:
顶起,搞电子的玩航模有点优势

网友:
设计非常不错,希望能尽快看到成品。

网友A:
期待成品!!!可以考虑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成品!!!可以考虑入手!

我不卖的,只做了100个自用,测试没问题后把PCB文件和元件清单发上来,需要的自己去打样就好了

主要材料就是这个电路板和MCU,用二手拆机的ATTINY13就可以了,1.6/个

网友:
顶起 思路很好

网友:
做100自用,撸主很厉害啊。希望早日做好

楼主:
打样100个连运费只需要140,当然做多几个备用了,呵呵

楼主:
增加一个 电量显示应用:

8 电池电量显示,机身显示,无线发送
机身显示:PB2/PB3/PB4分别采样单个电池,任何一个低电压时,PB0控制LED闪烁
无线发送:在机身显示的基础上,用PB1输出到一个433M无线发送模块,低电压时发送信号给操作者,适合飞得很远看不清的情况

网友:
楼主强淫啊!!!厉害了!程序公布不?

网友:
我晕,你avr接这种433传50米都够呛。

网友:
这种数传我做过,距离一般,得加功放
超再生接受模块也好做,但必须用频谱仪调
超外差的电路简单,成本高点

网友:
图上有 超外差发射头 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牛逼的干活!顶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能上成品来看看么

网友:
这个成本低,楼主加油!

网友:
留个脚印...等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