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YT550E上调试凤凰Talon90A,哪位大侠知道600MX的磁极数?

楼主(2013-06-08):
在YT550E上调试凤凰Talon90A,哪位大侠知道600MX的磁极数?非常感谢!
经查,600MX有9个绕组,但是磁极数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
磁极数 6

网友:
是10级吧

网友:
看转子贴着几块磁铁,然后÷2.

网友:
呵呵!!!!顶一下拿分!

网友A:
600MX馬達有兩款
510KV 是 10極
1220KV 是 6極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MX馬達有兩款
510KV 是 10極
1220KV 是 6極

这个回答是最专业的。因为我在亚拓网站上的600系列的说明书中查到了600MX(510V)的是10个磁铁级数。但550系列(600MX1220KV)的说明书没有这个指标。我觉得KV值不一样,有可能磁铁级数也不一样,果然美女的回答证实了我的想法。是亚拓派来的吧?况且从凤凰电调设置的情况看,如果用10级,则转速最高2160转就说调节空间很小,而如果减少磁极数,则可以把转速调上来。而550E的最高转速可到2600(甚至2800),所以,6个磁极是最有可能的。
建议亚拓在网站上把所有电机的基本指标列一下,或者凤凰电调网站把各种电机的磁铁级数列一下。我觉得MB就做得非常好,香港网站上把所有常用舵机的频宽都一一列出,便于设置。看来凤凰电调的服务还需加强啊!
再次谢谢吃1121.

网友:
磁极数 6
专业回答

网友:
仔细看说明书呀,都写着呢。第34页,电机表格右边第二行。写着呢

网友:
说明书上确实有。

网友:
亚拓官网上有写啊。!!

网友:
550是6级

网友(2013-07-08):
蝎子 4025  1100KV 这款电机是多少磁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