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三号坦克 求教怎么据舱门

楼主(2013-06-08):
听说这里都要据- -不知道怎么据

这个怎么据啊

这个怎么据啊

这样据了后能开关么- -还是塑料连接部分是假的···不能开关

这样据了后能开关么- -还是塑料连接部分是假的···不能开关

楼主:
图放反了·

网友A:
基本只能推刀干掉,然后买个金属开合舱门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只能推刀干掉,然后买个金属开合舱门换上

塑料的- -切了也无法活动么

网友A:
是的,除非你完整的切下来,然后钻孔做活页,就变可动的了,但是难度比较大,直接干掉,再买个活动舱门更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除非你完整的切下来,然后钻孔做活页,就变可动的了,但是难度比较大,直接干掉,再买个活动舱门更容 ...

好的- -我全部切掉··用什么切呢·别人说用手钻钻孔在用小锯子锯··我得去买手钻 和小锯子·有更好的办法么

网友:
他们说的很正确的,基本就是用他们说的办法

网友:
一切尽有可能!!!!

网友B:
推刀,锯子,钻洞都可以,然后换金属的

网友C:
你试试 加热小铁片 热切割。我用的是电烙铁

网友:
用电烙铁靠谱,现在我也是这方法,虽然暴力了一点

网友D:
用铣刀最方便,耐心点用美工刀也可以完美的切下来,只是看你想花时间省钱还是想花钱少时间了。

网友E:
一排微型小孔钻过去,用个锋利又结实的刀,用个重物轻轻地砸在刀上。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刀,锯子,钻洞都可以,然后换金属的

用推刀- -推刀是什么 要淘宝网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铣刀最方便,耐心点用美工刀也可以完美的切下来,只是看你想花时间省钱还是想花钱少时间了。

我想美观- -准备去淘宝网购手钻!小手锯!推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 加热小铁片 热切割。我用的是电烙铁

- -我慢慢用小锯子锯吧··这样不美观~谢谢你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排微型小孔钻过去,用个锋利又结实的刀,用个重物轻轻地砸在刀上。请指正

是全部切掉么- -然后在还金属的!

网友:
是不是四号的炮塔侧门能开来着?

网友(2013-07-12):
应该不能锯吧,我看不就是塑料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