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如何打表测量呢?

楼主(2013-06-08):
自己组装了一个立铣,现在要保证z轴与十字平台的相互垂直,不知怎么打表,有大大知道吗?
另外,听说"委员长"拉大队出去另立山头了。刚才看一个贴子,写有网址,后来转眼就不见了,管里员手脚可够快。

网友:
找一个标准方箱放在工作台上然后将百分表固定在立铣头的滑忱上下移动即可

网友:
用角尺,方尺,框式水平仪,方箱都行,打立柱于两个轴的相互垂直度要转动量具90度,否则只是测立柱前后倒的误差,左右倒的误差也重要的,基本的测量检验常识。

网友A:
俺没有方尺,也没用表,俺用圆杆作了个L形的针架,然后夹在主轴上,手动 在台面上画圆圈,看哪先碰到针尖,调到一圈都碰到了就算垂直了。
当然可以夹个千分。
┌ ┐
│ │
┴ ┴── ────────────┼┼┐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没有方尺,也没用表,俺用圆杆作了个L形的针架,然后夹在主轴上,手动 在台面上画圆圈,看哪先碰到针尖, ...

前提是你主轴的轴心两个方向要和立柱轨道平行

网友:
立铣的调整有XY轴的垂直要调整好,然后是Z轴要和XY平面垂直,再一个是主轴和Z轴平行。XYZ三旋翼的垂直只有用方框了。没有方框也可以自己做一个,要可以微调的。就是用两块平板垂直固定起来,这个角度要能微调,先用角尺大体调垂直,然后放在XY平面上,底边靠紧一边,另一边打表,如果底边靠的是X方面,则移动Y,打表测量Y方向的平板的变化,再把这个工具翻身180度再打表测量,要两次的变化一样才说明这个工具是垂直的,细心调整,垂直的精度是很高的,是在打表的精度内的。调到垂直后,当一边和一个方向平行了,另一个方向移动时打表是不变的。
有了垂直的标准,先把XY调垂直,再调Z,Z轴要和XY都垂直才行。最后就是主轴和Z轴平行。可以夹个芯棒在XY方向上打表,也可以主轴夹个Z型针或者固定一个表更好,在垂直的四个点上测量XY平面的值,要一样才是垂直的。前面有人说了这个方法,但要注意的是必须是在Z轴调到和XY垂直后才能这么调,否则,只是主轴和XY垂直,但Z轴和XY不垂直,后果就是当Z轴上下移动时主轴在XY上的投影点会移动,意思就是打的孔或者铣的孔后在XY方向上有移动,不是垂直的孔了。

网友:
本人也做了一个,听说有很多种方法:激光,尺子,角等等方法,求同。

网友:
有简单的,有精准的,好,学习了。

网友:
同问,高手给科普下,详细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你主轴的轴心两个方向要和立柱轨道平行

这句话能详细解释下吗?主轴轴心两个方向是指哪两个方向,立柱轨道是不是指z轴轨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句话能详细解释下吗?主轴轴心两个方向是指哪两个方向,立柱轨道是不是指z轴轨道?

立柱轨道就是Z轴轨道,我说的这两个平行应该容易理解的,比如你主轴往左倾斜了,那么你用表和转臂打表测量工作台的时候转臂转到倾斜的这边时候就离工作台高点,读数就下降,但是这和立柱是否和工作台垂直没一毛钱关系,另外一个方向是前后倾斜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