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要多结实的机架

楼主(2013-06-08):
    最近迷上机架了,做好了一个550的折叠四旋翼,刚爽飞了两次次,非常满意,配合4822电机13寸的碳桨,加上naza飞控,阵风中轻松起飞,声音好听极了,3S2200电池也能轻松飞个78分钟。全部配好后不超过2公斤。但赶上上海连续下雨,没法继续飞,就又开始折腾六旋翼了。
我是用铝合金做机架,三种铝合金互相配合,一种方形的做机臂,一种U型的做结构,还有一种小U型的做内部支撑,互相配合,用2mm的螺丝和一个单薄的中心板构成的结构异常结实,关键是可以折叠,折叠后放入一个拉杆工具箱,出远门没有压力。
做机架就碰上了强度问题,究竟选多大强度的机架才能合适呢?看那些大厂家用的材料,似乎都是强壮无比,20多毫米直径的碳管加上一大堆管夹,而且为了配合这堆碳管做了个无比坚固的中心板,几公斤的重量就用作结构上了,有这个必要吗?
我不想多做计算,起码我的10x10x1mm的铝合金管子就很结实,我的臂力是没有本事折弯它的,一米的长度我站上去也没问题。一只起飞重量不超过5公斤的飞机,没必要再增加强度了吧。暴力飞行所能达到的加速度能有几个G?折合成F能有多少,这是初中物理吧,我也懒得算了,反正我认为它没有多少。
问题是这个中心盘,几个机臂的交汇点,铝合金的结构在这里断掉了,引起了中心结构的缺陷,所以才有那个坚强的中心盘。我做的机架在中心结构是连贯的,力学上没有断点,也就可以做个单薄的中心盘了。
原来担心这个结构的刚性太好,会引起震动,但通过550四旋翼的飞行,看来还不错,这样我就放心的做六旋翼了。
六旋翼选用12x12x1mm的铝合金方管,13x13x1mmU形管和3mmU型小管,已经雕刻好中心板了,准备用端午节假期做出来。届时再上图。
入魔就是折腾,我老头就喜欢折腾机架。
650裸机架

网友A:
哥们有啥好办法 在碳纤管上做个腿儿的,别用管夹。。想要个轻点的。。。

网友B:
新人来学习下,顺便上海的同城顶一下,昨天开始坑爹的下雨,今天没下,据说星期一也是雨,这天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网友C:
哈!楼主帮忙做个450机架呗 发给我

网友D:
哈哈  吉米云台  牛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楼主帮忙做个450机架呗 发给我

我有两个大疆450的,不算摔烂的5条机臂,你要哪个?
这个550的我本来是按450做的,做好后发现550配13寸桨完全可以放进箱子,索性就变成550了。450机架没比它轻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大疆450的,不算摔烂的5条机臂,你要哪个?
这个550的我本来是按450做的,做好后发现550配13寸桨 ...

做一个和你650裸机架那样子的450,单独机架有多重呢 ?

网友:
2GK起飞 3S 2200  七八分钟  看出来盘式电机的效率了

网友E:
“3S2200的电池也能轻松飞个7、8分钟。”

这效率够高的,求配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和你650裸机架那样子的450,单独机架有多重呢 ?

比大疆450裸机架加高脚架轻80g,老弟真想要?等我标准化一下再说,我本来有四只手动螺丝,打开后固定机架,后发现根本不用,扎带一扎就行,不影响飞行和稳定,这样每次拆装就只是四只扎带和四只塑料螺栓,不要工具了,另外每个人要求不一样,电池是在上还是在下,图传装哪里怎么装都要考虑,我的这一只初期考虑有些不周,电池架就增加了高度,飞控也挪了个地方,老弟要装什么飞控?其它考虑是什么都可考虑进去,自己做的,一只雕刻机、一只切割机,一只钻床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来学习下,顺便上海的同城顶一下,昨天开始坑爹的下雨,今天没下,据说星期一也是雨,这天什么时候是个 ...

今天又飞了几次,趁雨还没下来,试验图传、OSD和跟踪天线,等天气好了去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3S2200的电池也能轻松飞个7、8分钟。”

这效率够高的,求配置。谢谢!

配置我都说了呀,naza飞控,4822电机,13寸的碳桨,电调是30a的,牌子忘了,好像只支持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有啥好办法 在碳纤管上做个腿儿的,别用管夹。。想要个轻点的。。。

所以我不用碳管,只用铝合金,想怎么打孔就怎么打孔,打错了没关系,搁那当减重了

网友:
铝合金的确好东西啊~够轻。
回头再用方管搞一个

网友:
我是来看2200电池飞8分钟的。
我的是飞越650,4822KV690。30A电调,仿APC1238。3S4200旋停只有13分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飞了几次,趁雨还没下来,试验图传、OSD和跟踪天线,等天气好了去爽飞!

天气预报说下周二天气好,可以爽飞,楼主一般去哪了飞?上海要找个能爽飞的地方都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  吉米云台  牛的很

是蓝色工坊,小周的云台,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气预报说下周二天气好,可以爽飞,楼主一般去哪了飞?上海要找个能爽飞的地方都难啊

是呀,可能去淀山湖那里瞧瞧,就当郊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