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用过这个变频器

楼主(2013-06-08):
   这个伦茨变频器有没有用过的大佬呀,我不会用,接上电显示控制器禁止,哪位大佬知道怎么弄吗,先谢了

楼主:
   坛里知道的麻烦给讲下,怎么都不见讲话的????

楼主:
    难道都没人知道怎么弄嘛???

网友A:
你可以到专业的论坛去问问。工控人家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到专业的论坛去问问。工控人家园

谢谢先

网友B:
那个不是控制器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控制器禁止

   朋友那这个说的是什么意识??怎么解决???谢谢那了,我这个变频器到时好长时间了,可是一直都懂不起来,还望朋友指导下,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打车问下哪里能找到基恩士的变频器资料啊?中国官网和美国官网都没变频器资料下载。。。。

网友:
这个是高清图.
第一个是RDY 备妥的意思
第二个是IMP 直译是Pulse Inhibit,解释为Power outputs inhibited,也就是输出关断状态

从我的理解来看,上电的时候这两个状态位点亮是很正常的

网友:
你的状况应该是设置不对,比如原来的应用是模拟控制,你现在想用面板控制,当然不行。我建议你去下载一个LENZE的8200系列的说明书,仔细查下C0068之类的寄存器试试

网友B:
实在不行先清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先清零试试

     怎么进行清零操作??

网友:
下载个说明书。研究一下。不难解决。

楼主:
   在其他论坛朋友的帮助下,现在可以转起来,但还不正常,转速调补了,不知道是那里设置还没正常。。。。

网友C:
这是伦茨的变频器,我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伦茨的变频器,我用过

    朋友,你用过一定有经验,麻烦可以给说说怎么用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伦茨的变频器,我用过

       朋友没上论坛吗??看见可以给个提示吗??这种变频器该怎么用???

网友C:
兄弟,我现在回老家办大事,回公司上班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现在回老家办大事,回公司上班联系你

     哦,好的,祝贺朋友早点办完大事。。。。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变频器设置不对吧,应该是远程操作,所以面板控制不起作用,你下份电子版说明书,中华工控网有

网友E: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变频器也是设置出现了问题,你下载个对应型号的说明书,对照着做应该可以解决的

楼主(2013-08-10):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变频器设置不对吧,应该是远程操作,所以面板控制不起作用,你下份电子版说明书,中华工控网有 ...

     谢谢朋友对我的回复,我下了一份资料,但就是没看的怎么明白?所以现在动是可以动起来,但调不了我那小变频主轴的速度??
麻烦朋友可以帮帮我吗。好长时间一直没搞定这个。。。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前几天遇到一台变频器也是设置出现了问题,你下载个对应型号的说明书,对照着做应该可以解决的

   谢谢朋友关注,我不会玩变频器。好久了都没搞定这个。  麻烦朋友没给指点下嘛。。。谢谢你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现在回老家办大事,回公司上班联系你

     朋友回来了吗???

网友:
借助神贴,出售库存全新进口施耐德变频器1.5KW-220V 有需要的QQ474862799[/b

施耐德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其他论坛朋友的帮助下,现在可以转起来,但还不正常,转速调补了,不知道是那里设置还没正常。。。。
...

现在正常了吗? 如果是全面板控制,运行、频率设定 都设置成面板(有的也称数字操作器)模式 一般在变频器第一、第二个参数!

网友F:
找说明书,可打厂家的服务电话。

网友G:
伦茨机器不错德国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伦茨机器不错德国造。

     就是不会玩呀,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调速度?,要是哪位朋友可以早点下就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说明书,可打厂家的服务电话。

   在网上找了一份说明书。但就是高不定,我笨呀

网友:
这个机器看过。

网友(2013-09-12):
找到恢复出厂设置那项,复位
电位器先调好频率,按RUN就行了

所有变频器出厂设置都是面板控制
电位器调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