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些疑惑,咨询老手。

楼主(2013-06-08):
1、naza飞控+gps,如果搞
FPV
,是不是必须要买naza osd?
2、玉兔飞控+gps+osd,这样的搭配比着naza起飞后稳定性方面差距多少?
3、
遥控器
,天地飞9和富斯9,价格差一半,使用起来效果差多少?遥控距离差别大吗?
虽然我是新手,但是我喜欢差不多的一步到位吧,当然,几万的,我目前还没有打算。还请老手给予建议。

网友A:
同是新手,总结下自己的想法,1、naza对我来说价格太高不会考虑,2、兔子不是开源基本也不在考虑中,3、控的话买性价比高的,同时质量又过关的
最后想告知楼主一步到位对我来说不太实际,我现在都不怎么会飞,一步到位飞丢了咋办?成本很高啊!

网友B:
fpv 不一定要osd但是有的话是最好,福斯控在用不错没问题,距离没测试不敢说。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还希望别的老师不惜赐教。遥控器我就准备买富斯9通了。

网友C:
如果楼主就兔子和naza选择的话,建议naza,前段时间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最后狠心上了naza,感觉不错。之前我用过兔子1,跟naza比起来,真不是一个档次的。之前我用玉兔降落总是得慢慢选点,再慢慢试着降落,有时候上窜下跳的,要不就是猛的一下降落(当然,跟自己水平有关)。naza降落起来很舒服,感觉就一次性到位,不必再慢慢拨动油门调试降落速度。在空中飞起来也很稳,比较抗风,当然,这个也跟飞机重量有关。有米就上iosd,没米就只有将就其它的用了。
我用的是naza V2

网友D:
入模有风险,出手要谨慎

网友E:
买naza. 控天9 osd预算够的用naza的 不够第三方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想买naza,别的牌子的osd和naza能一起用吗?我看玉兔的osd才88元?估计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