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旋翼不能空油自由落体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6-08):
为啥玩四旋翼不设置电调刹车?这样即使空油自由落体,也不至于到时候启动不了
电机
啊?

网友A:
没明白,刹车跟空中启动有什么关系?

网友B:
自相矛盾

网友C:
LZ啥意思。没懂

网友D:
没懂
四旋翼刹车停在空中再启动吗?

楼主:
电调不设置刹车的话,关油门落体桨会反转。反转的话,再通电,电机转不动吧?我是这个意思。

网友E:
1) 你在桌面试试,通电后手动反转旋翼,然后推油门,看它能启动正转不。
2) 刹车,只有有感可以刹死。有刷和无感无刷不可能完全停转。因为刹车依赖的感生电流产生的前提是运动做功。
3) 多旋翼空中停转了,姿态哪儿来? 如何还能四平八稳“仰面朝天”? 如果脸朝地呢? 就是风吹正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