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歼十 KT板机 求重心 求混控解答

楼主(2013-06-08):
如题:下了一拖拉的图片 发现真正能用的没几个。找了一个歼十的看着还行就做出来了。但是有几个疑问求解答
1.不知道这个飞机的重心在哪里?
2。KT板机鸭翼不能动。舵面就这3个 ,用Y线做了副翼就做不了升降,并联做成升降舵副翼又用不了。求解啊是否可以通过遥控器的混控来解决 ?
我的遥控器是T8FG 和天地飞7。求各位大侠给个解决方案,小弟在这跪谢了
正面
反面
方向舵
舵机及拉杆

楼主:
呀 搞错了个 这个不是歼十 是台风

网友:
这是台风...重心目测吧...或者用纸做一架,手抛看看

楼主:
晕 我是说重心应该在哪? 找重心 那肯定能找到了

楼主:
没人给个解答吗

网友:
混控很简单,拿T8FG来说,重新建一个模型,选择FLING什么的,英语不好不好意思,也就是飞翼模式,两个副翼,一个接在1通道,一个接在6通道,就行了,如果怎么调反向都不对,那就把两个舵机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A:
重心就不好说了,需要自己试一下,可以都装好,在草坪上抛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就不好说了,需要自己试一下,可以都装好,在草坪上抛一下试试

好的 谢谢啦

网友B:
没混控线的话,天7可以用1和5通道建混控模式

网友C:
看样子重心在机腹仓盖的后边缘或边缘前3cm左右(或者试试机翼和机仓往后数第二个笋口位),设置升降舵混控就可以了。

网友:
我找中心都是手抛。翘头就压头。头重就加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混控线的话,天7可以用1和5通道建混控模式

求教 能不能具体说下怎么设置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重心在机腹仓盖的后边缘或边缘前3cm左右(或者试试机翼和机仓往后数第二个笋口位),设置升降舵混控就可 ...

谢谢指教 我试试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我试试看

重心点,这架机不用开尾舵,就用三角翼混控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0.IWPP9j&id=15705155868yong

引用 楼主:
求教 能不能具体说下怎么设置 不懂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根混控线,又便宜又省事!,不用设置!
用混控设置太复杂了,还要调一些百分比。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80.IWPP9j&id=15705155868像这种10块的也有,自己淘宝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根混控线,又便宜又省事!,不用设置!
用混控设置太复杂了,还要调一些百分比。
...

谢谢 。我找到方法了 。很简单:2个舵机插1和2通道
1.设置 副翼-->升降混控
2.高级设置里 自定义:2通道-->1通道 混控  (即升降-->副翼混控)
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点,这架机不用开尾舵,就用三角翼混控

谢谢啊  这个太及时了、、、我尾舵已经装好了 就用着吧。这重心位置我得对照着好好找找

网友(2014-01-08):
求图纸,谢谢,qq邮箱   710356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