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汽油机出现怪现象了

楼主(2013-06-08):
260本来飞行都正常的,今天飞高了点,到100多米后发现油门推足也飞不上去,悬停的时候有时候还降高度,用的是大酱ONE平衡系统,大家分析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换发动机呀,没力了

网友:
意见同上... ....

网友:
没力了

换发动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发动机呀,没力了

不会吧,引擎还很新,压缩也好的,有朋友说化油器脏,请问有朋友洗过化油器吗,怎样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引擎还很新,压缩也好的,有朋友说化油器脏,请问有朋友洗过化油器吗,怎样洗

没力有很多情况,到寿命了,油针没调好,等,化油器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力有很多情况,到寿命了,油针没调好,等,化油器一般不会有问题

油针是默认的,原来没飞这么高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针是默认的,原来没飞这么高过

肯定要调油针,汽油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温度,都要重新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要调油针,汽油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温度,都要重新调

请教怎样调整

网友B:
重新确认油门中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确认油门中位

感谢前辈回帖了,我设置了定速的,100米以下还好,飞机一直在爬升,高了后就奇怪了,会掉高度,悬停的时候也是,我设定速和不设定速都一样,很奇怪啊

网友C:
是‘自主 模式’掉高度 ?
还是“手动 模式”掉高度 ??

自主的话:问题肯定在 大疆飞控 哦。
4旋翼、6旋翼、8旋翼 都时常听说 掉高度 !!
——————————————————
“手动 模式”掉高度 ,问题可能是:
螺距、油门 的配合 问题哦。。。
——————————————————
俺这个“双缸”改 “单缸带平衡缸”
(注意看:黄铜 和 油门小舵机 )
是期望 飞 5000米 海拔高度 !
——扫气 2:1 增压 ——等待实测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自主 模式’掉高度 ?
还是“手动 模式”掉高度 ??

螺距肯定对,楼上可以拍个油门曲线图吗

网友D:
是不是dji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dji限高

不可能的,先前飞过400米都可以

网友:
用的是飞控定速吗,我也出现过这个情况,你把定速取消,重新确认下中位,如果正常就是飞控定速的问题,或者外接一个GV1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距肯定对,楼上可以拍个油门曲线图吗

我的 汽油机 油门有很大 富裕量,
目前 是初步 调试阶段,曲线其实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自主 模式’掉高度 ?
还是“手动 模式”掉高度 ??

油门舵机固定在发动机上,第一次见这么做的平衡缸原理是啥?还请给科普下
个人认为这个“平衡缸”起不了多大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门舵机固定在发动机上,第一次见这么做的平衡缸原理是啥?还请给科普下
个人认为这个“平衡缸”起不了 ...

对称双缸两个活塞做相对运动,能大大抵消发动机震动。

平衡缸里的活塞,与对面汽缸里的活塞是一个模具做出的,
——原本就是:双缸发动机 的两个汽缸——

双缸改为:平衡缸还有个好处是:扫气压力提高一倍,
若配合‘增压排气管’,那么整个发动机的高空性能必有改良。

网友:
汽油机的化油器里带有精密的滤网,飞的好好的忽然高速上不去,首先要打开化油器看看这个滤网上是否干净,加油站的油是很脏的

网友F(2013-07-15):
发动机是新的。油针问题占多数。

网友G(2013-11-10):
为何不直接用双缸,效果也许不错毕竟动力比一个缸大

网友H:
油针问题!好好调下

网友I:
换个比原机大得发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