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8在一个通道上设置APM的6档位飞行模式

楼主(2013-06-08):
作为APM的新手玩家,从WIKI上看到如何设置XG8的1个通道输出APM 6种飞行模式的范例,但是实际设置过程中发现自己的遥控器出现的菜单和范例上的不一样,最终没有办法实现全部6个档位,只有5个档位。
今天刚好有空,就改进了一下范例的设置方法,采用曲线方式的可编程混控来实现。原来WIKI的地址:

1. 思路:
    采用襟翼混控的大致思路来实现,利用3段FLAP开关和MIX开关切换,通过XG8上6通道输出所需要的PWM频率信号,实现APM的6个飞行模式。
2. 线路连接
注意JR的油门是1通道,而APM上的油门是3通道。另外,我们需要把XG8的襟翼通道来作为APM的飞行模式控制通道,所以需要将接收机的第6个通道与APM的通道5连接。具体接线如下:
3. 遥控器设置
3.1 设置遥控器6通道的行程
     行程设置为U100% ~ +125%

3.2 设置通道的正反
  原则是当FLAP开关打到最上面时,输出值最小,可以在遥控器的通道监视器(MONITOR)中查看。
3.3 选择遥控器上的各个开关与接收上通道的对应关系
在系统(SYS.LIST)菜单的设备选择(DEVICESELECT)里设置开关和通道的对应关系

经过这样的设置,在遥控器上的开关与通道的对应关系为:
3.4 开启襟翼系统
在功能(FUNCTIONLIST)里打开襟翼系统(FLAPSYS.),设置如下,其他两个页面的设置不改动:
3.5 设置混控
设置混控时,可以把遥控器连接到APM,然后在APM的地面站(MISSIONPLANNER)的FLIGHTDATA->FILGHT MODE菜单里看到对应的通道频率设置变化情况:
在遥控器的功能列表(FUNCTIONLIST)里选择编程混控1(PROG.MIX 1):
因为想在APM的地面站里实时看到PWM的变化情况,所以下面的这个选项选择NO,注意一定不要解锁飞控,以免意外:
用滚轮选择INH,然后选择CURVE选项。
继续用滚轮选择第一个选项,将主控通道(MASTER)选为FLAP:

接下来被控通道(SLAVE)选择FLAP:
将襟翼开关打到最上面,此时会看到在遥控器的输入为0(IN:0)
接下来将襟翼打到中间一档,可以看到图里的线移动到了画面的中间。此时按FNC键添加一个点:
将输出(OUT)设置为-10:

接下来将襟翼打到最下面,设置100时的输出为-45:
然后按照上面的设置,将POS1时的设置变为:
IN: 0  OUT:+50
IN:50  OUT: +10
IN:100 OUT: 0

继续用滚轮进入下面的一个界面:
在混控的开关选择菜单里,用滚轮滚动到MIXSW,设置为SW0àOFF SW1àON
4. 测试
累死了,终于设置好了,现在可以测试了。
测试的视频如下:

网友:
暂时用不到 但是要收藏 尊重原创 楼主您辛苦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顶贴

网友:
LZ很下功夫,好贴要顶

楼主:
谢谢楼上顶贴的兄弟,如果感觉有用就麻烦顶下,别让帖子沉了,给后面有需要的兄弟看看。

网友:
XG8研究得这么透彻啊

网友(2013-10-05):
照猫画虎,XG7设置成功,不过只能设置5种模式,因为XG7在混控介面里,FLAP开关只有两档能用,中间档位用不了,也没有XG8的曲线设置介面。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遥控和飞控!学习!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有问题请教你哈!

网友:
我的接收机低留个通道输出的油门信号

网友:
mark  JR XG8在一个通道上设置APM的6档位飞行模式

网友(2014-02-10):
你好,我想向您请教关于JR XG8遥控升价和方向混控了,怎么去除,还有就是我关掉发射机开关,电机会瞬间已最大油门转动,谢谢了,还望赐教,祝马年大吉

网友:
大神你知道JR DSX9如何设置六通道么?

网友(2014-07-11):
XG7 也能成功 ,可否告诉我详细作法

网友(2015-05-30):
你好 XG8 设置 APM 6模式   参照设置遇到问题  还望大神 赐教,  谢谢  QQ307300799  电话 13990579882  在线跪等

网友A(2016-04-02):
兄弟 XG14怎么设置?不能用混控MIX SW 两档开关么???QQ 1177318 或者我加你QQ 方便留一个呗

网友B(2021-06-08):
大神研究的真透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