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简单的2K4切刀架

楼主(2013-06-08):
制作过程如下:
1、车床装上2MM铣刀,工件固定在刀架上,调整好位置,我用的是现成的刀柄后面的一段。

2、自动进刀脱开,锁定大托板,定位后用中托板和小托板控制尺寸。

3、注意控制槽的深度比切刀片的高度小15丝左右,加工完成的样子。

4、装上切刀片的样子。

5、切断以后的样子。

6、装上刀架。

网友A:
为什么我用铣刀咣咣的断,用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用铣刀咣咣的断,用不起了……

什么情况断的铣刀啊!
也用车床装夹的吗,铣什么料,多少转速,多少进给

网友B:
看楼主铣的这个槽肯定不是一刀下来的吧,得铣削好几次吧,能把转速进刀量什么的参数给新手介绍下吗

网友:
好主意!我也回去做一个,我断了好几把焊接车刀,都是切断刀

网友:
试试封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铣的这个槽肯定不是一刀下来的吧,得铣削好几次吧,能把转速进刀量什么的参数给新手介绍下吗

这个槽的深度是5.85MM,宽度是2MM,2MM的铣刀每次只能吃刀20丝左右,中托板进刀的速度大概是每秒摇一圈吧,主轴没转速表,估计在每分钟500转上下。

网友:
简单实用,很不错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不错的主意,可以用薄一点的试试。2mm宽的割刀对西马特来讲有点力不从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