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分析自旋原因 已经添加视频 请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3-06-08):
450悬停可以正常锁尾,没有温飘,但是上升会自旋,根据油门大小上升的速度与自旋成正比,左右打舵测试,舵机没问题,用手拿着飞机左右摆动,陀螺仪反应也正常,请高手帮忙排除下,补充下由于用的是DEVO10控,所以用的是RX2703H-D,是华XX的接收陀螺仪一体的。

我都不敢推油门,只能很轻柔很轻柔的一点点上升到悬停位置,总之一推油门就转

http://www.tudou.com/v/-Gg1QffdUQM/&rpid=75410157&resourceId=75410157_04_05_99==.html

网友A:
陀螺仪不给力

网友B:
自旋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不给力

谢谢,回复,或许吧,但是,悬停是能锁得住的,只是加油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多少度?

温柔加油起飞到悬停没问题,可是,只要加油速度快点就会一直逆时针旋转,猛加油360度都有可能

网友C:
感度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底了吧

好像,这个接收没有尾巴的感度调节,接收上的调节钮 有调尾舵机行程 调节副翼升降的感度调节,还有就是副翼升降舵的行程调节,只有这三个可调,是否要在遥控上调?

楼主:
顶起来,让高手看看,不论增加控的油门曲线,还是降低螺距曲线,都一样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起来,让高手看看,不论增加控的油门曲线,还是降低螺距曲线,都一样的说

那你就得看下飞机是否有问题,如果设置是正常设置,有这个问题就得检查飞机了,尾巴中立点调好,飞机是皮传的吗?皮带容易丢步,增加转速和螺距上升的时候甩尾巴,假设皮带太松的话,更会这样了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这个接收没有尾巴的感度调节,接收上的调节钮 有调尾舵机行程 调节副翼升降的感度调节,还有就是副 ...

感度可以在遥控器中GYRO菜单里调。不过感度一点都不低,风挺大,尾巴锁成那样可以了,我感觉是尾传动的问题,丢步。你看     自旋过去了马上锁住,就是这个一两秒推油门的过程中甩尾巴,也就是说在这一两秒中尾巴的转速丢了,没跟上主旋翼相对的转速。这瞬间过去后转速才跟上    所以继续能锁住尾巴。   皮带松,或者传动小齿后面开始到尾波箱一套都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可以在遥控器中GYRO菜单里调。不过感度一点都不低,风挺大,尾巴锁成那样可以了,我感觉是尾传动的问 ...

谢谢回复,很精辟,根据你的意思,我着重检查尾部,皮带、尾中联等件,原来尾巴那里有颗螺丝阻碍了行程,不能到底,我换了颗小头螺丝,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