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1000元,可以买什么叉机?

楼主(2013-06-08):
各位模友,预算1000元,可以买什么叉机?
貌似现在ICHARGE 306B比较流行?
我用3s电池,跑船 谢谢

网友:
哭买固定翼叉机和直升机叉机,也能买65CM叉船
小手一抖····一份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小A5怎么样!

网友A:
只用3S的话,用306B似乎有点不太合适,306B充6S才有较高的效能。

可以尝试一下收一个二手的206B,300W功率,充3S电可以达到20A电流,觉得不够的话,可以再买一个,达成206Bx2双路
但前提是你之后不会用更高S数的电池。

如果有用3S,以及6S,还是选306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3S的话,用306B似乎有点不太合适,306B充6S才有较高的效能。

可以尝试一下收一个二手的206B,300W功 ...

弱弱地问一句:206B 不可通过并充板同时充两块3S吗?
10A  两块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地问一句:206B 不可通过并充板同时充两块3S吗?
10A  两块可以吧?

可以啊,不过你说跑船,我以为是那种大容量的3S,那么一块用20A去充,也算合理了。

楼主:
主要跑mono1   4500毫安的3S ,
若是上MONO2的 也只是3S*2块
充电时间上,10A  两块并充大概会多久?

网友:
306B 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3S的话,用306B似乎有点不太合适,306B充6S才有较高的效能。

可以尝试一下收一个二手的206B,300W功 ...

方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