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大神帮看看这个配置入门可否

楼主(2013-06-08):
原来一直玩固定翼的,想入门多旋翼,将来玩航模摄影。请各位前辈帮看下这个配置如何,总价一千略出头,桨等小配件还没算,电池和控已有。

网友A:
A2212换掉,换V2216,米充足的话直接4108.省的将来重复投资。但是如果换4108,电调也得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212换掉,换V2216,米充足的话直接4108.省的将来重复投资。

谢谢,有道理,会考虑。楼下请继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有道理,会考虑。楼下请继续

我当时就是不懂,觉得便宜买的A2212电机。记住了,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选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就是不懂,觉得便宜买的A2212电机。记住了,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选好 ...

谢谢你让我少走弯路。还有问一下飞四旋翼用玉兔2好,还是APM2.5.2好?

网友:
只是玩玩过瘾的话,这配置就可以了。如果想后续发展就和楼上说的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让我少走弯路。还有问一下飞四旋翼用玉兔2好,还是APM2.5.2好?

兔子二吧,新手尤其适合。

网友B:
同为新手我现在用MWC 2.1 之前KK,蛋疼一地KK不是新人能搞定的

网友:
现在是真心体会到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不过,反正这玩意就是不停地折腾,折腾到折腾不起,或者没兴趣了为止。

网友:
电机换换。电调如果要上4S 就也要换。机架选个600的450相对没有600稳定点。
碳管的机架不错 如果600就一定要选16的管,不要12的管 太小!强度不够

网友C:
不过电机一换,楼主要多投最少500米。
桨叶用ATG仿APC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电机一换,楼主要多投最少500米。
桨叶用ATG仿APC的不错。

TAROT有款650的四旋翼碳纤折叠机架如何,
飞越 Tarot IRON MAN 650全折叠式四旋翼飞行器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为新手我现在用MWC 2.1 之前KK,蛋疼一地KK不是新人能搞定的

MWC飞控用的感觉如何?定高悬停等稳定么

网友:
其实真正折叠拿出去有几次,我用的是折叠,但是从来没有折叠过。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看你的要求了。
电机好,相对对飞控要求就低一点,至少我这样认为的。
建议选个好的机架,如果有电直经验,完全检查好,应该不摔机的。

网友:
直接按黑绵羊的配置上FPV,一步到位免得重复投资,我是深受其害呀,买了一大堆垃圾回来现在卖都卖不掉。如果按你这个配置的话用个350的小机架飞飞还差不多,用什么ATG垃圾机架就免了吧,还不如自己用轻木板钉个架子还靠谱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兔子二吧,新手尤其适合。

调试复杂吗?

网友:
新手,兔二够用了,调试比较简单,坛子里有视频,很详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调试复杂吗?

挺简单的,默认参数就能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MWC飞控用的感觉如何?定高悬停等稳定么

我一边看视频一边调试,再看看说明书,不懂再问问卖给我飞控的人,感觉就这样过来了,现在在家里也能小悬停一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简单的,默认参数就能稳飞。
还有问一下那种四合一的电调能用么,我听说兔子会受电调干扰,四合一电调肯定是放在四旋翼中间的,离兔子近,要紧么

网友A:
最好别用四合一,一是散热问题,二是,如果有一个坏了,整个完蛋。3是比4个独立电调重。

网友E:
a2216震动略大。换x或者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