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炸鸡后不锁尾,跟换两次舵机后故障依旧。

楼主(2013-06-08):
最近一次炸鸡,更换了尾管和大桨夹,发现鸡鸡不锁尾了,换了两次
舵机
(恒吉922和银燕9258),故障依旧。是不是三旋翼
陀螺仪
挂掉了。
故障现象如视频,打一下舵,然后没有动
遥控器
,舵机会慢慢移动。。。。。

楼主:
居然要自己顶

网友A:
飞起来应该不会这样 吧,也可能是螺距补偿之类的调太高了

网友B:
正常现象!例如遥控给三旋翼左转信号,三旋翼执行,三旋翼检测飞机没有左转,三旋翼增加输出量!就成这样子了!

网友C:
轴传吧,检查传动轴有没滑牙?
怀疑叁轴挂掉,不如查查接线是否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