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着用银铜钎焊来焊架子。

楼主(2013-06-08):
焊了一个框。
觉得挺麻烦的,材料间的缝隙稍微大点,就很难连上,焊料熔化后的流动性太好了,一下子就漏过去了。
如果用电焊,是否可以将比较大的缝隙填满?

网友A:
空空如也!

网友B:
上图是硬道理

网友C:
没用助焊剂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助焊剂就是这样!
用了助焊剂的啊。
1mm左右的小缝隙可以焊上。
缝隙再大就连不上了。

网友D:
焊架子得用电焊。钎焊费事还不结实

网友E:
钎焊最好是焊件重叠,要不没强度

网友F:
小钎焊流动性很好 所以间隙大的 要垫铁填充 填大间隙二保焊接效果最好 普通电焊填大间隙 也要技术的

网友G:
就是焊上也没法用,电焊必须的。

网友H:
钎焊缝隙好像结合面太小,强度上不如电焊。如果是漏的话,可以在下面垫石板、瓷砖、铁片之类的衬托,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在下面糊上黄泥、粘土。在精确焊接的时候,可以用粘土把焊接点周围堵起来,防止咬边。

网友H:
我就专门准备了一瓶子粘土,烧氩弧焊需要精确焊接,怕烧伤了旁边的时候,抠一点粘土抹在焊点周围,只留下焊点一点地方,效果很好。

网友I:
焊缝不能太大的超过1mm就已经太大了 没有强度了 其实1mm都嫌大,

网友F:
粘土遮盖 的确不错 一直为铜焊到处乱流这个问题苦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