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如何消除XG7的 油门棘轮效果

楼主(2013-06-08):
喜欢更平滑的效果,
不喜欢一顿一顿的棘轮效果。
拆开看了下,不知道该怎么弄。
求指点。

楼主:
包装盒找不到了,应该有附件的。
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把这个压片拆下来,把它中间敲平整,装回去。

网友:
那压片压着的滑轨用细砂纸磨光滑就可以!压片弄平还是会有阻尼的!我改过乐迪控!

网友:
没用过此控,邦顶.

网友:
借楼问问!XG7的外壳有没有的换的啊?我的那个太花了!

网友:
控买来应该有2个压片的,一个是这样的,适合飞固定翼,还有一个是平的,适合飞直机。第二个没有一格一格的手感

网友:
两个压片,如果没的话,就用把控上的塑料牙齿磨光滑,上锂基润滑脂,但是这样改是一次性的,以后就不能改回来了

网友:
换个压片

楼主:
锉刀慢慢磨平了
效果不错

网友:
套装内有附带的改装垫片

网友:
换个簧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