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R11的主轴能夹6.35的刀吗?

楼主(2013-06-08):
求教:ER11的主轴能夹6.35的刀吗?如题。没用过ER刀杆,想问问ER11的轴最大的夹筒能夹多粗的刀?

网友:
所有ER11夹头适用的标准刀具(一般是3MM-7MM)
(注意:3-7MM不是一个夹心就可以达到的,ER11夹心有很多规格,一般从1MM开始每0.5MM一个规格,还有英制尺寸1/8=3.175mm    1/4=6.35mm  等等)

网友A:
没用过 有的人说6 有的说7
问问卖夹头的呗 我觉得肯定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有的人说6 有的说7
问问卖夹头的呗 我觉得肯定能

同样没用过。
6mm和7mm都不行,只能用6.35mm或6.5mm 。
小的不行,太大的也不行,卖家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没用过。
6mm和7mm都不行,只能用6.35mm或6.5mm 。
小的不行,太大的也不行,卖家说的。

买6.35的夹头不就行了

网友:
我就用6.35和6的

网友:
我也有6.35和6的夹头

网友:
能 看到过卖6.35夹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