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菜鸟问题了,关于双马7009模型船

楼主(2013-06-08):
大家好,最近购入了一部双马7009小船,出现很奇怪的问题,只有当遥控器天线距离船上接收器天线3CM距离才有信号接收可以遥控,一离开就没信号了,前几天更换了原厂的接收器还是同样问题,昨天还拆了一下遥控器看了下是否存在虚焊问题让遥控距离减到那么小,仔细的观察了一下还是没有问题,请问各位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或者我又购入了DEVO 7E的控,想把接收器换掉,需要怎么更换,哪位大侠能帮帮小弟,给点宝贵意见,最好能具体点,别一句话就结束的,小弟跪谢各位了

网友:
只会改装,不会修玩具的路过。

楼主:
难道就没人愿意解答一下问题吗?虽然我是个菜得不能再菜的小鸟,但楼上这位对待新人的态度,也只能说你看不起新人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就没人愿意解答一下问题吗?虽然我是个菜得不能再菜的小鸟,但楼上这位对待新人的态度,也只能说你看不 ...

请具体描述我怎么看不起你了?7009是玩具是真的,我不会修也是真的,我改装过一条7009更是真真的!我路过顶一下那更是真的不能再真了,请你告诉我,我怎么看不起人了??????
       不过,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你可能是遥控器的9V电池没电了。

网友A:
换下控的电池吧,如改控还需要有刷电调,舵机如不是标准的三线舵机的话也要换掉。之前见过相关帖子LZ可以搜下看看。
我用FT007小船,这个的控是2。4g的标准枪控,接收盒集成双向有刷电调并且能接标准舵机的,改起来很方便。

楼主:
我已经换过9V全新电池,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所以才想着要换个接收器,但我用的遥控不是枪控,是DEVO 7E的控,我是想把船,固定翼,直升机全部用在一个控上,对我来说还简单一点

网友:
我有7010和你一样的只是大一号
1.如果接收没问题,那肯定是控的问题了,我的控百米无鸭梨,建议换控试下
2.换7e控的话,里面电子设备全要换了,需要独立接收电调这些东西,成本会比较高,除非你自己会DIY电子部分

想把所有模型集中到一个控上是好事,奈何各厂商基本是不兼容的,就算改,成本也可能比玩具本身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换过9V全新电池,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所以才想着要换个接收器,但我用的遥控不是枪控,是DEVO 7E的控, ...

想一个控搞定不是不行,只是某些情况下,考虑到接收+电调的成本,可能再上套电调集成的控全套成本可能都更便宜。

楼主:
我很想知道该怎么修好我的原装控,如果无法修好的情况下才想到换成7E控,谁能告诉我怎么个改法,或者怎么修好原装控,简单的维修我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以前学电子电路的,稍微能懂一点

网友(2013-07-28):
引用 网友A:
换下控的电池吧,如改控还需要有刷电调,舵机如不是标准的三线舵机的话也要换掉。之前见过相关帖子LZ可以搜 ...

007你是怎么改的?我原厂的船电机烧了,有刷的不好玩了想改成无刷的,求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