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游艇改装记

楼主(2013-06-08):
本人菜鸟中的菜鸟。论坛里潜水多日中毒后一心改个小船。。船在改造中还请前辈们指点迷经。先发点碎图

楼主:
处女贴自己先顶顶起.舵机和尾舵还在路上

网友A:
怎么把进到船舱里的水抽出去?水泵吗??

楼主:
不会有很多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进到船舱里的水抽出去?水泵吗??

哇!你的船会进水的?潜水艇就算是进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有很多水吧??

哪来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来的水?

二楼的说有水。...我还没下水呢不知道会不会进水呢.到时要么装个小水泵

网友:
这种小船我几年前改过····以失败收尾····因为没经验,为什么说失败收尾呢????不能跑???肯定能,当时的设备是370强磁有刷电机,40A有刷电调,7.4V锂电供电,然后?????没然后了····放水里小油门姿态很棒,但是就是因为速度慢才改的了····然后呢????全油门直接倒扣过来了推力太大,整只船都离水了。后来接触了26CC的O艇和26CC的大白鲨才知道压浪板水刀吸水舵还有什么叫全倾浆和半倾浆什么什么的,因为是玩灰机出来的····所以对于船的经验严重不足。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手提酱油····低头猛走

网友:
为什么会进水?难道专门弄个洞?

网友C:
你都用上专门的轴系了 还进什么水哦 建议把电机固定的位置强化下 你这个感觉软软的~
http://www.rcfan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4720&extra= 我也改了一个 还是觉得多不错的~相互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用上专门的轴系了 还进什么水哦 建议把电机固定的位置强化下 你这个感觉软软的~
http://www.rcfans.co ...

学习了加我QQ523616992吧,好多不懂的可以请教下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加我QQ523616992吧,好多不懂的可以请教下你

论坛ID 就是我QQ号

网友:
船壳是不错的!你的万向节最好换掉,换成联轴器。轴系内最好加注高温黄油!可改善漏水情况。

楼主:
今天装好了没装船上体就下水了可是比玩具船还慢估计不超过10公里每小时求解!望大虾们指点迷津。。

网友D:
舵没必要入水这么深,
另外,
电机,桨,电池……参数报上来,不然谁能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
电池

引用 网友D:
舵没必要入水这么深,
另外,
电机,桨,电池……参数报上来,不然谁能知道问题在哪!

电机775有刷,电调320A,浆436的三叶的。电机买的是550的不知道怎么变成775的?不知道是否属于同型号。电池镍氢8。4V1800毫安

网友:
电机还是选550吧,电压7.2V左右的,电池用镍氢的话1800的太小了,我看你有二个,可以并起来用。

网友D:
775电机是多少T的?
应该是电压低了,436桨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775有刷,电调320A,浆436的三叶的。电机买的是550的不知道怎么变成775的?不知道是否属于同型号。电 ...

550就是550   775就是 775  怎么属于同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775电机是多少T的?
应该是电压低了,436桨小了

昨天和买家确认了下电机是550的

楼主:
冲足电今天又下水试好慢啊。。换455的浆估计能快点吗?,两叶的好还是三叶的桨装这船好点?
cho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足电今天又下水试好慢啊。。换455的浆估计能快点吗?,两叶的好还是三叶的桨装这船好点?
cho

估计跟你的电池有关系,电池不够暴力,要么就是电机的问题,最后,可能性不大得就是电调了

网友:
550的电机,多少t的?
先换成438~440的两叶桨试一下,
另外,你电池太烂了,电压低,放电不行

网友:
配置太低。

网友E:
桨转速太低了,你这转速估计最多1万多转,换大桨速度也提不起来多少。不信只要观察全速下联轴器的声音和震动,一定不大。目前这船壳,配上这种轴系,可以上无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转速太低了,你这转速估计最多1万多转,换大桨速度也提不起来多少。不信只要观察全速下联轴器的声音和震动 ...

声音和震动是不大。。。。可感觉电倒满省。明天到个455的奖再试下。我不要跑的太快能跟上这样的玩具船就行,就想电池用久点

网友:
我还以为是九州。。。。。。。。。。。。

网友F:
是时候刺激一下楼主了。

再来一段再刺激一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时候刺激一下楼主了。

虾兄这针打得太毒了 哈哈~~

楼主:
今天到了两个桨452和455。装了个452速度马上不一样了。视频 不会传等装好上盖再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时候刺激一下楼主了。

这么毒我我肯定完蛋。。。。你那船的电机座我怎么找不到。有淘宝连接发个我吗?我现在是最低配置。。不过现在没装船壳的速度我已经很兴奋了。。。

网友:
刺激用的无刷很爽!

楼主:
换大了浆今天下水速度对我这新手来说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