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PLUS DFC RTF 版本可以装KST DS215MG舵机吗?

楼主(2013-06-08):
可以吗?

网友A:
可以装,不过你可能要更换电调,215的舵机耗电非常大,不换电调可能导致空中BEC供电不足,设备从新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装,不过你可能要更换电调,215的舵机耗电非常大,不换电调可能导致空中BEC供电不足,设备从新启动

我去 这么坑爹~

网友:
呵呵,我装215用的铂金60的电调

网友:
我也是用了60A

网友(2013-12-25):
学习了,215质量比原装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