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数字数 已解决

楼主(2013-06-08):
字数字数 已解决

楼主:
上安装位置

楼主:
补图补图。。字数字数。。求教求教~~

偏航

偏航

内部配置

内部配置

网友A:
裝STRAKE及SPRAY RAIL:

軸負角度不好。

网友B:
这桨是不是如水太深了 角度太下去了吧~个人感觉电机KV高了 你电机无高温么?

网友:
桨放太大了~

网友C:
我明白了,是桨的问题,60CM的船装30MM的桨,这就像大象换了龟腿,不慢才是奇迹。建议换上35-37的CNC桨。左偏恰恰就是因为桨小,反扭力小,抬不起电池导致的,换桨之后,可能要把电调也放过来电池这边才压的住反扭力了。

网友D:
浆太小了 换个35的浆试试  轴入水角度太大 速度起来绝对要跳

楼主:
感谢感谢各位 只是不知道角度到底是多少合适?电机直径大配的硬轴所以角度大得多了么?有的说是浆大有的是浆小 现在是430的尼龙浆

网友A:
適當長度、角度、寬度的STRAKE可以適當提升船頭。適當寬度、角度的SPRAY RAIL使水不會走上甲板,船輕了就會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適當長度、角度、寬度的STRAKE可以適當提升船頭。適當寬度、角度的SPRAY RAIL使水不會走上甲板,船輕了就會 ...

水线是用木条制作可以嘛?还是需要硬度高的材料呢?不明白
70%-100%油门跑得速度点解没乜提升呢?就明显声音大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桨是不是如水太深了 角度太下去了吧~个人感觉电机KV高了 你电机无高温么?

跑3分钟 温热 以我摸奶瓶的经验电机水冷套有4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STRAKE及SPRAY RAIL:

受教受教 只是新手 对加装的位置长度形状没有概念 。。提升效果肯定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明白了,是桨的问题,60CM的船装30MM的桨,这就像大象换了龟腿,不慢才是奇迹。建议换上35-37的CNC桨 ...

轴系原配的浆 估计不匹配。。换大浆后入水深度需要调整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系原配的浆 估计不匹配。。换大浆后入水深度需要调整嘛?

      建议先不要调整,换了桨先跑跑看什么情况再说,要换金属桨,,我记得35的铜奖是很便宜的,40多块钱就拿到了。换桨之后船肯定开不了现在这么久了,桨大了电流就大,电池很快就用完的,注意控制时间。到时候电调可能要放在电池这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適當長度、角度、寬度的STRAKE可以適當提升船頭。適當寬度、角度的SPRAY RAIL使水不會走上甲板,船輕了就會 ...

请教一下文中的英文什么意思。

网友E:
楼主这是我的600mm木制o艇配置,2848电机3575KV,42003s电池,432铜桨,70A电调,20cm直轴,95mm水舵,电池在下面船舱中一直是放在左侧,我现在调的出轴油门一大往电池那侧斜的厉害,甚至有两次都翻了,下图有一张是电池放在电机前面中间位置还没有下水试船姿,借着楼主的帖子望高手帮着解答

电池放在左侧

电池放在左侧

出轴尽量往上调了

出轴尽量往上调了

电池暂时放在中间

电池暂时放在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我的600mm木制o艇配置,2848电机3575KV,42003s电池,432铜桨,70A电调,20cm直轴,95mm水舵,电池 ...

你这个是轴的下压角太大了,如果平时跑起来船头都是贴着水面,极速时候电池侧陷入水里导致插水的话就要调整电机的位置,往船头靠,这样就算用原来的出轴位置也可以缩小下压角。如果说得不对,请你描述一下翻船的具体过程,和发一些航行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文中的英文什么意思。

要解釋需要一編論文,我在http://www.boatdesign***/讀過一些,不懂翻譯那些字,覺得翻譯不好比起用原文更差,看14樓的圖就明白。

這個論壇日趨封建,不能輸入網址,3個*號是.n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线是用木条制作可以嘛?还是需要硬度高的材料呢?不明白
70%-100%油门跑得速度点解没乜提升呢?就明显 ...

普通木就可以,表面塗環氧樹脂,防止吸水變形,用廢棄的舊鋸片有齒邊塗,很平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受教 只是新手 对加装的位置长度形状没有概念 。。提升效果肯定是有的

尾升太多不好,但如果頭也升就平衡了。
船與其他模型不同,一切都是你自己決定,好壞對錯就看你自己,樂趣也在這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我的600mm木制o艇配置,2848电机3575KV,42003s电池,432铜桨,70A电调,20cm直轴,95mm水舵,电池 ...

軸的負角度太大,要減少就要用軟軸,角度下文有解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5957&extra=page%3D6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各位 只是不知道角度到底是多少合适?电机直径大配的硬轴所以角度大得多了么?有的说是浆大 ...

桨大了 不是小了  你电机KV值比较高 你桨太大的话转速上不来 速度自然快不起来 电机还发热严重。换小点的桨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是我的600mm木制o艇配置,2848电机3575KV,42003s电池,432铜桨,70A电调,20cm直轴,95mm水舵,电池 ...

图拍得不是很标准 不太看得出来。
这么小的船如果是姿态问题的话,建议把舵和桨的距离拉远点,太近的话舵影响桨工作了。出轴角度不会造成船左偏的问题。
还有就是那么重的电池放太靠左了  可以放中间的,或者稍微放往左一点就行,还有就是电池放电机前面,有助于高速的时候压头。把姿态调整好后调一下桨的大小吧 ,有可能桨还是大了点。这种负数的出轴角度,在速度超过一定的时候,碰到有波浪的水面很容易钻水里去。呵呵~

网友E:
是否加水线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加上水线阻力不同样增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STRAKE及SPRAY RAIL:

加水线后 升力是会上升船身。。需要更换浆的尺寸吗?以我的配置需要配什么尺寸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图拍得不是很标准 不太看得出来。
这么小的船如果是姿态问题的话,建议把舵和桨的距离拉远点,太近的话舵 ...

600MM的船,3650  3000KV的电机带一个30MM的桨,你居然说大了?你这是在误导新人,不会不要乱说,虽然我懂的也不多,但我知道,3S的情况下,电机转速是37800转,以3650的马力,4W不到的转速,带一个30MM的桨,我没看出来那里大了。船为什么会左偏?因为电池重这个没错,但是你考虑过桨的反扭了没有,就是因为桨小了,反扭力不足才抬不起船左侧,才会左偏。
      说得不对求指正!

网友F:
引用 网友C:
600MM的船,3650  3000KV的电机带一个30MM的桨,你居然说大了?你这是在误导新人,不会不要乱说,虽然我懂 ...

我把我的参数给你参考一下 :我船长65CM  船尾最宽195MM 电机是3710 KV1000 一般用4S玩 配桨是1.4*45 速度大概是在50-60之间

在屏幕上目测楼主的船没我船宽,用尺子大概测量了一下桨半径跟船宽的比值楼主的是1:3.33 我的是1:4.7  如果用楼主的桨半径为基准按我的比值,楼主的船应宽112.8MM  小于我船的宽度。所以我说楼主用的桨可能还是大了。照相的角度不一定是垂直的当然只是目测 所以并不准确,只能作为参考。我的另一个估计是3650的

电机虽然KV值很高,但桨比较大水阻力仍是过大的话,电机实际转速也是上不来的,这点可以从图片上的船速和激起的浪花可以看得出。这样还会造成电机容易发热。此外楼主的船比较窄,电池压住一边的话也不容易通过桨的反扭扭过来。而且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并不合理,如果实际设计的时候能尽量避免才是最完美的。我只是把我的看法提出来,也不一定对。其实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楼主换个桨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顺便把我船的几张图片发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F:
下面两张也许更能说明电机转速  我电脑上的原图找不到了 只能从本地论坛截图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水线后 升力是会上升船身。。需要更换浆的尺寸吗?以我的配置需要配什么尺寸好呢?

加了STRAKE後升力改變了,阻力也可能改變了,槳要不要換呢?都有可能,算是另一話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否加水线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加上水线阻力不同样增大了吗

STRAKE把水向外翻離開船底,阻力會減少,也產生少許升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下面两张也许更能说明电机转速  我电脑上的原图找不到了 只能从本地论坛截图过来。

轴与水舵相隔4.5cm,出轴长度7cm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把我的参数给你参考一下 :我船长65CM  船尾最宽195MM 电机是3710 KV1000 一般用4S玩 配桨是1.4*45 速度 ...

螺旋槳的工作效率,比起大葉片的的水阻重要得多,葉片越細,越容易出現CAVITATION/空穴,看片及網頁就明白:
通用理論-CAVITATION/空穴,降低螺旋槳的工作效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439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轴与水舵相隔4.5cm,出轴长度7cm

忘记说了 我舵在桨的后面 出轴9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槳的工作效率,比起大葉片的的水阻重要得多,葉片越細,越容易出現CAVITATION/空穴,看片及網頁就明 ...

嗯 你说的也对 也是有这个可能 桨太小转速太高的时候会形成比较严重的空穴 严重降低桨的效率~。有时候我也这样想 我电机的KV比较低,用的又是相对较大的桨,空穴效应会比较小,效率反而会更高。当然桨型我们是没办法改变了。船玩得不多 只有一架 还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浆太小了 换个35的浆试试  轴入水角度太大 速度起来绝对要跳

参考你的意见换435的浆了。。速度有提升!有30+KM/H 但是姿态如你所说哇~ 狂跳 有什么办法吗?我硬轴没办法移动了,加压浪板可以吗?还是水线。。重心。。?  求教。。谢谢

楼主:
船现在就重复这个姿态~ 弹下弹下~ 有没有救~~!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现在就重复这个姿态~ 弹下弹下~ 有没有救~~!

调整出轴角度我所知的有三种方法,1,电机前移。2、船尾出轴位置开高。3、电机放低,尽量贴船底。这适用硬轴。
  你这个我看是第3的方法调整时可行的,你检查一下电机离船底还有多少的位置,还有多的话,把他压下到距离船底1-2MM的位置(我个人不喜欢电机碰到船底,这个纯属个人爱好)。
  最好怕一张船的近照看看,要内部的。

楼主:
电机水冷套离船底有2MM的空隙~ 以出轴7CM 轴长25CM 电机出轴高度2.6CM 船尾出轴高度9MM计算。。。出轴角大概是5度

新手装~装的时候没调好
下次注意了要

楼主:
一般这个尺寸的船是什么重量?静态的时候三分一船身都落水了

楼主:
没前辈教教路呢。。。?

网友D:
加压浪板吧,不想改轴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压浪板吧,不想改轴的话

了解 加了压浪板是要向上 还是向下调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 加了压浪板是要向上 还是向下调整呢?

TRIM TAB/壓水板出廠時是90度的,需加工向上彎10度左右,安裝,之後調至與船底成直線作起始值,之後的調整就複雜了,慢慢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783&extra=page%3D1

网友G:
RE: 还是姿态~O艇姿态问题!好欢乐的跳跳船(高清无码组图)~为什么大油门会空泡。。

引用 楼主:
水线是用木条制作可以嘛?还是需要硬度高的材料呢?不明白
70%-100%油门跑得速度点解没乜提升呢?就明显 ...

这普通话夹广东话的回复看着有点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普通话夹广东话的回复看着有点累人

還好,你看懂那是粵語,有些人完全不明白呢

网友:
压水板向下调

网友:
我的也是跳跳船,后来加了压水板,电池放置在最前面,好多了。是有刷的,没什么速度,将就着玩呗。谁的船谁做主!

楼主:
全金属船壳!!?犀利啊 绝对凶器。。。

网友:
17楼的哥们 左倾是扭力的问题哦  把电池望左边放应该能解决

网友(2014-03-24):
全金属的船体用焊锡焊啊,牢不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