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飞控数传的数据结构?(已解决)

楼主(2013-06-08):
我们想从ACE数传电台传回的数据中,获取:
1 GPS信息
2 飞机姿态
3 机头指向
这些数据,请问有哪位模友分析过ACE的数据结构,请分享一下吧。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你甭求助了,DJI不会开放这些数据给你的

网友:
没用的 Protocol是保密的吧。。。。WKM的Can bus 也没有办法提取的。。

楼主:
有没有模友尝试分析一下协议?

网友A(2013-09-10):
ACE(价格虚高)似乎 不怎么 普及。。。

楼主得买几套 ACE 分发给有破解兴趣和逻辑分析仪的人。

这玩意 又不是 什么密码,一份数据协议 应该不难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价格虚高)似乎 不怎么 普及。。。

楼主得买几套 ACE 分发给有破解兴趣和逻 ...

你想简单了。。这东西比破解PS3 简单不到哪去。。天天看LA的表示。如果不是你写的每一行代码。。那东西就是0到255 的天书。。。

楼主:
不用这种方法了。

正在重新做一套飞控,用来实现用户的特殊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这种方法了。

正在重新做一套飞控,用来实现用户的特殊要求。

从飞控本身功能来说:DJ还是写得很完备了。。。

额外的 功能 可以使用 单独的 触发 方式解决啊。。

‘这用户’还能想出什么??希奇古怪的 需求??

——能否 举例 说说一二 ??——

俺来猜猜:需要姿态信息和机头指向::哈哈投弹轰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飞控本身功能来说:DJ还是写得很完备了。。。

例如,自动目标跟踪的功能。

直升机从某岛附近起飞,控制中心在天C**,可以先让飞机按规划的航线飞行; 发现目标后,发送一条指令,让直升机自动跟随船只飞行。

用大疆地面站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从控制中心把串口数据包传给直升机需要数秒甚至几十秒,而且通讯可能受到干扰而中断。

楼主:
再举个例子,电力巡线。

如果在山区有一段50KM的线,需要飞机从A点延高压线飞到B点,当遇到指定的目标时需要悬停几分钟,再继续飞行。

事前踩点获取各个GPS坐标的工作量很大,成本太高;如果全程用电台遥控,在山区低空飞行50KM,技术上成本还是太高。
所以,需要用一套额外的设备在飞行中自动规划航线。

网友:
楼主,联系dji嘛

网友:
最初 感觉是要 计算 抛物线弹道曲线 呢

“让直升机自动跟随船只飞行。”(跟踪高压线飞行。)

似乎是应该由DJ飞控之外的‘高层飞行指令系统’来完成。

需要 机器视觉 (图象识别)处理能力。。(复杂哦)

由‘高层飞行指令系统’借助机器视觉(图象识别)处理,
自动生成 “N+1 虚拟航点” 提交给 DJ飞控 。OK 。

网友:
楼主的要求已达到***级别,这个DJI可能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