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楼主(2013-06-08):
救援船,用无刷风动的好还是恒龙拖船,或其他种类的更好。

网友A:
无刷风动 看我的
http://bbs.mx3g.com/thread-171138-1-1.html

网友B:
风动如果大船或者装满水的,托的很吃力甚至托不动,恒龙消防船重心有点过高,买个普通玩具船稍微改下就行.

网友C:
风动的拉力小,搞不好还会翻,还是用玩具船改的好!

网友D:
我目前也在做一款专业救援船,只是机械背未有好方案,其它都搞定了。

网友D:
有救援船机械手方面的高手请指导,多谢Q1654625068

网友E:
都可以 个人感觉不一样 有人喜欢拖船 有人喜欢风动船

网友F:
我觉得救援船用风动力的好,基本不用考虑被水面漂浮物缠绕的问题。还有风动力 的转弯更灵活一些。我用的两个双向电调。可以倒退,原地转弯。对准飞机直接推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