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20A电调维修求救

楼主(2013-06-08):
朋友的电调,炸机下来,BEC有输出 ,电机不唱歌了,给我看了下发现
这个应该是前极驱动的门电路,都 炸歪了, 用镊子拨了一下,直接 掉下来了,有三根脚从跟部断了,只能看到上面印的是“4C7E”
有谁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电路?可以用什么产的型号代用?谢谢了!!!!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淘宝一下你就买到。

网友:
电调坏了还能修,高人!我新西达坏了就扔,别的电调倒是没出过问题

网友A:
电路板没坏的话我免费帮你修好,你自己付个快递费用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没坏的话我免费帮你修好,你自己付个快递费用就OK

谢谢,你真是好心人,不过换这个芯片我能自己换,就只是没法搞到芯片,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如果你手上有这个集成块,搞到到付的快递给我,那就是极好的了。这样快递费还省一半呢。
或者能告知我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和代换型号,目前就只是这个芯片因外力掉下来了,其它的应该都没问题,板子上一共有四个这种集成块,上面写着4C7E。六脚的,应该是门电路或复合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没坏的话我免费帮你修好,你自己付个快递费用就OK

好人,我有两个xxd30安的电调坏了能修吗,一个是下雨天飞烧了,冒烟了,另一个是放太久,莫名的出问题,表现是推油门像却相一样,电调发热,但是电调热起来之后就可以驱动电机了,等到放了几十分钟,电调冷了之后又会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