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炸鸡后不锁尾,求解!!!

楼主(2013-06-08):
炸鸡损失包括大桨夹,尾管。跟换以后发现舵机不锁尾了,开始怀疑是尾舵机坏了,跟换两次(恒吉922和银燕9258),故障依旧还是锁不住尾,是不是三旋翼陀螺仪挂掉了??
视频中,打一下尾舵,然后控没有再动,舵机会慢慢的移动:

网友A:
在三旋翼里将尾中立点做一下。

网友:
非锁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三旋翼里将尾中立点做一下。

固朗eBar 里没有尾舵的中立位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朗eBar 里没有尾舵的中立位设置。

可以这样试 试,将锁尾模式开关拨到普通模式上,这时尾推应该停在中立点(靠近尾波箱的位置)上,将模式开关快速在普通模式与锁定模式之间拨动三次以上,最后停在锁定模式上,这时尾推应该中立点上不会漂移了。

网友B:
我两架450也遇到同样问题,炸机后出现锁尾锁不好,向一方向打,摇杆停了尾巴还在移动要回打一下才停,但另一方向却又锁得好,摇杆停了尾巴也停,猛推油门锁得也好,一架是用K8,另一架是用龙卷风,k8出现楼主视频里一样滑套自己向一方向移动的,龙卷风没有出现滑套移动但却也锁不好,向各位魔友求解了?

网友:
排查尾变距机械问题,保证尾推的所有传动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两架450也遇到同样问题,炸机后出现锁尾锁不好,向一方向打,摇杆停了尾巴还在移动要回打一下才停,但另一 ...

舵机我用单片机测试过,没有滑动现象,机械方面也反复测试,很顺滑,真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昨天在网上订了一块K8,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没辙了就只能替换法,看看究竟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我用单片机测试过,没有滑动现象,机械方面也反复测试,很顺滑,真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昨天在网上 ...

呵,你找到问题在哪里,通知我一声

网友(2014-03-25):
引用 楼主:
舵机我用单片机测试过,没有滑动现象,机械方面也反复测试,很顺滑,真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昨天在网上 ...

楼主搞定了吗?我的120D01也是这个毛病,你的排查是主板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你找到问题在哪里,通知我一声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有问题,120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