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遥控器选择,请指教

楼主(2013-06-08):
新人,所以进口1K以上的就不考虑了。想一直用到FPV去,所以得考虑加装遥控功放。

看来看去,看中天地飞8x、华科尔DEVO 10、富斯9。

天地飞8x可更换高频头,带教练口;更换高频头,便于上433功放、或者2.4G功放;缺点是功能相对简单。

华科尔DEVO 10,可刷固件,可玩性高;缺点是内置高频头,看图片没见到教练口,好像只能usb转音频接口,用音频接口接模拟器

富斯9,便宜,可刷固件,更换高频头;缺点是无中文、小众。

貌似目前的遥控功放主要有2.4Ghz(天线SMA接头,貌似就是wifi功放)、72Mhz(模拟口\教练口)、433Mhz(外置高频头接口)三种。。

请问我上面的理解对不对啊?

那不是说华科尔DEVO 10要加功放必须得改控??

另外,华科尔的双向传输功能确实有意思。。

网友:
devo10或者富斯9都行,天地飞果断排除,太没性价比了

网友:
DEVO 10吧,通道多点。

网友:
天地飞9,在用,不错。

网友:
帮顶,在用天8和14SG

网友:
富斯还小众?

网友:
国产控的话, 天地飞9可以的, 富斯的东西质量一般.
这东西最重要的是稳定可靠,  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不重要, 具体到每个电容和电位器的质量和寿命才最重要, 而这些从外表是看不出来的.
华科尔的东西质量也是不错的,但切记一分钱一分货, 他家的东西最好买中端的, 太低端的控有点差, 太高端的那价格又不如买进口的了.
天地飞的东西感觉还是比较有良心的, 无论便宜的6通,还是高端的9通, 都挺扎实可靠的. 而且原厂接收机很便宜, 手里要是同时有5,6架飞机服役的话,接收机全配上也没多少钱.

网友:
遥控器一定别买太低端的,不然定会后悔!新人建议最差买天9。全中文,好掌握,性能不错。经济上允许买FUTABA T8FG,目前性价比最高,不少国际大师都在用。但是英文,最好周围有模友用,便于交流。这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两款。自己有其他偏好,不反对。

网友:
D10 我前几天就买了一个 果断好用

网友:
身边好多用天九和天九2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比较稳定,没出现过失控情况,FPV也可以加增程,10公里不失控

楼主:
但是d10无法更换高频头,无模拟/教练口,不方便加增程。fpv用的话,得改控吧。

网友:
首先抵制日货
然后看价格
天8吧
入门就国产了

网友:
天8X吧。。。

首先对新手来说,中文界面很重要,那些专业的设置,好多就算是中文都看不太懂。。。鸟文,呵呵,算了吧,很容易打消新手入门的激情。。。而且你不会只飞一架飞机吧,有的飞机放一段时间不飞,再去飞它的时候,遥控器里该怎么设置都忘记了,不炸机才怪呢

然后,华科尔的双向传输确实有意思。。。但你都考虑换高频头上功放了,还能用双向传输?就算是只上2.4g功放,用原厂高频头,你还得给飞机上也弄个功放,才能双向啊

最后,说天8的功能简单,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功能,反正新手能用到的基本都有吧,其实如果不是专业选手,那些高精度多功能的遥控器,也就是一心理安慰

ps:我不是天X飞的***哈,只是我在用老款天8,觉得够用,推荐而已

网友:
如果意见能够统一,岂不是有些厂家早就倒闭了。

网友:
到现在还在用原厂的遥控器呢

网友:
大家讨论的很激烈,,就需要这样的气氛,,谢谢大家

楼主:
主飞FPV固定翼,应该也会飞四旋翼,不需要太复杂的功能。
4通副翼、垂尾、水平尾翼控制;1通APM飞控模式切换;2通摄像头云台控制;1通相机快门;最少共8通,差不多了吧??
混控啥的好像各牌子都有?
关键是可靠,不容易出故障;抗干扰能力强更好。
比如摇杆电位器,经常动来动去的,设计\质量不会极易,因为电位器磨损造成晃动。
不过估计航模的摇杆使用时间相对比较短,也许没那么容易磨损完。。
其他的记忆、刷固件功能倒是锦上添花的。。

网友:
devo10刷万能固件, 近年入门首选

网友:
华科尔10吧,果断入!!!我也准备入!!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d10无法更换高频头,无模拟/教练口,不方便加增程。fpv用的话,得改控吧。

D10有模拟口的,像JR一样的模拟口,D10用了1年多,很好用。

网友:
都还行。国产都还行,性价比很高

网友:
我飞固定翼和玩帆船,入门就是天6,现在还是它。目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