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00轴距四旋翼 ,恒力4822 390kv 配多大桨力效最高?

楼主(2013-06-08):
如题,请问这套配置,配多大桨力效最好? 13寸?  15寸?

网友:
有说13的桨效率不佳,上15的吧

网友:
这个是X宝找到的力效,LZ可以自己搞下看看

网友:
apc1238,绝对的,不信你就试

网友A:
轴距690,恒力4822kv390,apc1238,起飞重量2.1公斤,6s5200,悬停大于25分钟,换1447碳奖,悬停14分钟,效率自己看吧

网友:
还要考虑起飞重量……力效最优的时候往往动力也不足,这时候就只能使用较小的电池。可能续航时间反而不如力效低一些但拉力大很多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距690,恒力4822kv390,apc1238,起飞重量2.1公斤,6s5200,悬停大于25分钟,换1447碳奖,悬停14分钟,效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距690,恒力4822kv390,apc1238,起飞重量2.1公斤,6s5200,悬停大于25分钟,换1447碳奖,悬停14分钟,效 ...

能悬停这么久,佩服啊!我轴距570,四旋翼恒力4822 690电机,4S5200电池,1147桨才14分钟。

网友(2014-02-27):
引用 网友A:
轴距690,恒力4822kv390,apc1238,起飞重量2.1公斤,6s5200,悬停大于25分钟,换1447碳奖,悬停14分钟,效 ...

请问你的震动大不/?  我的4822 390 APC1238 FY690架子  震动大  果冻严重

网友:
请问你的震动大不/?  我的4822 390 APC1238 FY690架子  震动大  果冻严重     四轴的话最好使用1555的浆,我用的固定机架,震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距690,恒力4822kv390,apc1238,起飞重量2.1公斤,6s5200,悬停大于25分钟,换1447碳奖,悬停14分钟,效 ...

你的感度多少啊?  怎么你才2.1公斤  四轴吗?

网友:
me90发表于2013-07-02 12:18:15

能悬停这么久,佩服啊!我轴距570,四旋翼恒力4822 690电机,4S5200电池,1147桨才14分钟。
不是说盘式电机更省电吗?我之前的F450电机2212KV1000配1047桨用3S5200都飞189分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