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图传的干扰问题有无解决方法

楼主(2013-06-08):
我经常使用s800+Z15进行航模摄影,在实际的航模摄影中,很多模友都碰到一旦飞得很远,就很难及时判断飞机姿态的问题。之前我有一个想法并付诸实施:飞机装2个摄像头+2个图传云台摄像头主管拍摄,机架摄像头主管飞行。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出现问题:我用的两个图传都是5.8G的,结果出现相互干扰,地面监视器都无法很好的接受图像(即使隔开不同的频道)。现在想问问大伙儿:有无像我这样装2个摄像头+2图传的?如果有,那您的双图传是一个频率吗?如何做到相互不干扰的?我想一个装5.8G的图传,一个装1.2G的图传,但是很怕1.2G的图传副载波与2.4G的遥控信号相互干扰(因为1.2G的副载波是2.4G),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A:
直接用DJI的IOSD,2路视频信号可以切换,这样不是很方便.刚入手的IOSD,看说明书上写的是可以支持2路视频切换.不过还没有试过.

网友B:
可以考虑在飞机上安装微型实时画面分割(合成)器,将两路摄像头信号进行合成处理后再通过一路5.8G图传传输到地面显示器,这样就可以在地面显示器看到两路实时的视频信号!

网友C:
哈哈,你是说这样?

还是说这样?

双图传我很早就开始用了,云台一个画面,机架摄像头+iOSD数据一个画面。大疆5.8G图传我通常用1、4或者1、5频道,地面无任何干扰。而另外一种图传,两个靠得太接近,其中一个的画面会受到干扰,另外一个就非常清晰,我正在研究把两个发射机分开一点,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DJI的IOSD,2路视频信号可以切换,这样不是很方便.刚入手的IOSD,看说明书上写的是可以支持2路视频切换. ...

iosd貌似可以双路切换,但是这样做没有实际意义,因为飞手和云台手需要不同的画面,切来切去的谁都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在飞机上安装微型实时画面分割(合成)器,将两路摄像头信号进行合成处理后再通过一路5.8G图传传输 ...

这个貌似可行,但是考虑到监视器总共就是这么点画面,还要分割成2个,会不会每个画面都太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你是说这样?

我原来是用一个大疆5.8G和一个其他牌子的5.8G图传,结果相互干扰。还没有试过两个大疆5.8G的。这个可以试试,打算从另外一台上拆一个大疆图传过来。谢谢啊

网友:
一直双5.8图传分别就挂尾部的工字架上,频道5和8,作业半径1KL内从没出现过干扰,

网友:
我也是用双图传,没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