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感度调节求助

楼主(2013-06-08):
刚上了一个新的六旋翼机架,悬停调试的时候发现左右快速摇摆的话,机架左右晃动的幅度非常大几乎要翻过来。
不动的时候悬停都很稳,操控也都还可以。不知道这种情况感度是应该调大还是调小?
本机配置:飞越680六旋翼机架,T-Motor 3506,1238碳纤桨
目前感度:俯仰160,横滚160,航向角140,垂直140

网友:
说说起飞重量,如果超过5kg的话,这个感度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建议你多尝试一下高低不同的感度设置,说不定会有启发。

网友:
本人新手,但个人感觉:感度和总重的成正比关系!

楼主:
不加云台的起飞重量在2.3KG。

网友A:
姿态感度多少?

网友:
楼主的姿态感度过高了。

网友B:
  姿态感度 和 基础感度   降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姿态感度多少?

姿态感度160

网友:
你发的感度都没问题  我都240 了  但是你说的问题就是姿态感度  设置100就好了,这里姿态感度是打躲灵敏度反映大小的原因。

网友:
这个感度四旋翼650非常合适!

网友C(2014-11-23):
引用 网友B:
姿态感度 和 基础感度   降低一些。

请教大疆,我的WKM无风情况下特别稳定,姿态模式无风只是有点温飘,遇见稍微大点的风大幅度晃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疆,我的WKM无风情况下特别稳定,姿态模式无风只是有点温飘,遇见稍微大点的风大幅度晃动。

飘正常。。不漂就没姿态了

网友D:
12楼这个温飘两个字显得太搞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楼这个温飘两个字显得太搞笑了

温飘就是慢慢的朝一个方向跑,我也再想不出别的形容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飘就是慢慢的朝一个方向跑,我也再想不出别的形容词了

温飘应该是三极管放大电路里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