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悲的R7008SB,可叹的naza!

楼主(2013-06-08):
这么高端的接收机,naza居然不支持和他一线通讯,s-bus用不了,naza是不是应该考虑把飞控升下级!那么多根连接线看了就头大!

网友A:
同感同感。。。。。。。。。口口声声说支持S-BUS,结果蒙人的

网友:
买个R6208SB不就行了,反正14SG支持所有的制式

网友:
R7008SB不是带有SBUS一代的接口吗?楼主你确定插的不是SBUS二代口?

网友:
新手不懂,但我的福他爸接收机只有三根线到主控上!

网友B:
我回去试试我的7008。。。应该可以。。。
我的6038Sb 的Sbus都可以的。7008 应该支持一代Sbus。。别接错了。。Sbus1 是接飞控的 、 Sbus2 使用来接传感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感同感。。。。。。。。。口口声声说支持S-BUS,结果蒙人的

谁说蒙人了。我现在接受和飞控就一条线。。。那我用的是什么 ?

网友:
14SG的R7008SB接收好像不支援Sbus~我用也不行

网友C:
R7008SB后面的SB二个字就是S.BUS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R7008SB后面的SB二个字就是S.BUS的意思!

兄弟够幽默! 这个确有必要声明一下。

网友D:
说的是naza 不是wkm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的是naza 不是wkm 吧。

正考虑入14SG,看来还不能选标配呢。

网友:
说的不是一个屋子的事

楼主:
那些说什么R7008SB 接收机设置错误导致不能使用 s-bus的朋友可以打住了,设置错不了,接收机选择MODE B 模式,按住接收机Link Mode 键通电,红绿闪灯松开,之后会闪烁红灯,等闪第2次的时候再次按住Link Mode 键2秒左右,此时红灯恒亮。这时候选择的就应该是 MODE B 模式,也就是1-7ch 第8通道为 s-bus 通讯端口,打开发射机,默认情况下,发射机的模式频率就是我们需要的FASSTEST,不需要额外的设置 ,因为你的发射机是14sg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发射机上按下umenu/mon,也就是圆盘上面那个按键,在通道柱子上可以看到 s-bus其实已经是工作的,也就是打AETR,几个通道摇杆,会有相应的数据出现在柱子上,这说明我们的s-bus设置是正确的,但是在naza的调参软件里头显示遥控器依然没有信号输入,由此,应该可以说明naza不支持,futaba 7系列的接收机s-bus通讯,但T8FG的6系列是可以的,这么说;我们只有花几百块,好几百块换个“差”点的接收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说什么R7008SB 接收机设置错误导致不能使用 s-bus的朋友可以打住了,设置错不了,接收机选择MODE B 模式 ...

理伦上讲不可能的啊。。。7008sb 的 Sbus 一定是通用的sbus编码。要不我的老款的 Sbus 舵机 怎么可以在7008Sb上用啊。。
我回去试试看。。。。哎。。。。搞不懂。。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2014-01-01):
哎,我的naza lite也连不上7008的S-BUS,请大疆技术人员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回去试试我的7008。。。应该可以。。。
我的6038Sb 的Sbus都可以的。7008 应该支持一代Sbus。。别接错了 ...

不支持7008.

网友:
我的naza v2用7008好像没什么问题,naza lite和 naza V2 s.bus接口不一样?

网友:
naza到底能不能用,我去

网友E:
NAZA V2和Phantom1和Phantom2的NAZA都可以用,没试过Lite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