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入X4,开箱啦!

楼主(2013-06-08):
最近在几个月在恩施出差,家里的装备都不方便带出来,干脆入了个华家的D7E出差的时候练习模拟器用,携带方便,但是感觉没有飞机飞又手痒,干脆跟风入个X4,把控加了7105模块。

包装设计简约,但是外包装这张效果图里的正反桨有一对装反了,新手可别按着这个图来装桨哦!

我加了另外加了2节电池和2包正反桨当备件,店家还送额外送了个原厂保护框哦!这个好像新版上才有,店家也说手上这个东西不多,正好被我赶上!

原装的框框感觉就是不一样哦!很软哦!

装这个框框需要把桨叶拆下来,套在4个电机上。

样子不错吧!

脚垫老版上还是没有带的,自己加上吧,小J有这个飞起来安心很多!

原厂的控试了一下,摇杆有点偏硬,拆开看了一下,貌似不好调松紧,不过有D7E这个都不是问题啦!上电飞了几个起落总体感觉X4的稳定性很好,X4的方向锁得很准,说明书上说这是因为X4会在落在水平面上时自动校准方向。
飞行中如果脱控的时候左右飘的话,一般都是因为水平校准没做好,X4的水平校准也很简单,我是美国手,油门在0位置方向向右推到底,把副翼来回摇几下,X4的灯会闪2下,这就证明重新校准好了,再起飞看看漂不漂。
最后补充一下到我手上的X4应该不算很新的版本,坛子里看到有主板带LED预留焊点了,我的很可惜不带,不过也够用了,室内飞行不搞夜航问题不大。

网友:
哈博森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网友:
原厂保护框,在那家買的?

网友:
新手求问,这个几天不玩真的会手痒吗?

网友A:
看LZ到手的JJ,不像是包装封面错稿,似乎它的桨就这样设置,是吗?有点疑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Z到手的JJ,不像是包装封面错稿,似乎它的桨就这样设置,是吗?有点疑惑

呵呵,你没发现效果图里同边的桨叶转动方向是一样的么,这肯定是错的啦!四旋翼的电机一般对角的才是同向的。

网友:
六旋翼陀螺仪,应该相当好搞……

网友:
保护框不错,我就被那小浆把手划了个口子,小血滴子不可忽视啊

网友:
这么说来偶的买早了

网友B:
我在想这小JJ在外面飞,会不会被别的鸟抓走啊。。。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错啊 也想入个了

网友:
好迷你哦

网友:
这套小东西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想这小JJ在外面飞,会不会被别的鸟抓走啊。。。

我用D7E的控在外面飞了一下,按G大视频里给的参数调了摇杆舵量,风力3级左右吧,差点吹走飞不回来,切回正常曲线才勉强回来,这么小还是只能无风天去外面飞,还不能飞太高怕看不见,所以被鸟发现的几率不大。

网友:
不错。多少米入的

网友:
求淘宝地址。。。。

网友:
***玩具厂   出了一款小四旋翼,就是仿X4的,价格才150+
(防止广告,特意用***代替)

网友:
求pm买家地址 想买个保护框

网友:
我飞了很爽的,呵呵

网友:
好迷你啊

网友:
同求保护框。。。。PM一个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你的起飞后如果不管方向的话是不是会向一测偏移。
我的机子如果放开右手(美国手)的话,整个机子会往3点钟方向横着飞=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你的起飞后如果不管方向的话是不是会向一测偏移。
我的机子如果放开右手(美国手)的话,整个 ...

重新做一下水平校准,如果是对尾的时候向右偏,可能是你校准的水平面左边偏高,最好能够用水平尺检查一下,实在不行可以把右边2个电机下面垫一点点做校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新做一下水平校准,如果是对尾的时候向右偏,可能是你校准的水平面左边偏高,最好能够用水平尺检查一下 ...

多谢多谢,发现是很囧的原因,我的脚垫是自制的,右侧会有一点点抬起。现在又来新问题了,每次校准要先把小脚垫撕掉,手艺活啊。。。。
另外能不能再请教个问题,给X4换D7E的话硬件上需要做什么工作,是往D7E上焊零件那,还是拆开X4焊零件,

新手问题比较幼稚,莫怪

网友:
也想买一个先过一下瘾,,,大的也没地方玩啊

网友:
又发现新玩具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多谢,发现是很囧的原因,我的脚垫是自制的,右侧会有一点点抬起。现在又来新问题了,每次校准要先把 ...

拆D7E,焊上一个A7105的高频头就OK了

网友D:
楼主就这么小心眼?分享一下保护框都不肯,多人求,当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这么小心眼?分享一下保护框都不肯,多人求,当没看见........

TB上就2家卖的,店家没有拿出来单卖,他说就只有几个,数量不多,他搭着整机送,你们要是找他他不卖,那不成了忽悠你们啦!

网友(2013-08-19):
D7E可以遥控它嘛?我一直都想用好控来控制小飞机,求教!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方便改控吗?我也是华科尔的控,要怎么改呢?

网友:
不错,多少钱入的

网友E: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E:
在屋里玩玩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F:
精致小鸡鸡

网友G:
x4用的是7105吗?????那不是能和富斯对上?

网友H:
我买的新版的,耐造,稳定

网友I(2013-09-20):
我也对这小东西感兴趣

网友J:
请教楼主,我也刚刚入手,是v2版本,请问楼主的x4的遥控器开机后,液晶屏上显示hubsan的logo吗?谢谢!!